联想G360不出待机电压不通电

楼主(2016-02-17):
联想G360不出待机电压不通电,插上待机0.002A没有3 5V也没有线性电压VREF也是OV哪个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8206B换过三个一样的求助怎么查19V有输入,四脚有4.25V

网友:
第6脚有电压吗,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A:
PIN 7 的阻值是否正常 查下外围原件

网友:
4脚LDO的开启有吗

网友:
查阻值了没呀   看看有没有短路,ec带不带资料

网友:
4脚LDO的开启有吗   看一下这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 7 的阻值是否正常 查下外围原件

7脚没有电压。15V电压的产生源头电路图上没有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你有完整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