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不认USB设备与硬盘主板求助

楼主(2016-02-17):
一块华擎P55 极限玩家,拿来时就是USB口无供电等,拿到手检查到ESATA接口不知道被谁把接触铁片短路了只好强行把弯了的拔掉了,上USB键鼠正常能进BIOS,可是插U盘和硬盘均在BIOS无法识别,插上硬盘还会在LOGO界面卡很久,小白请教下这是哪里坏了?维修思路是什么,对这个是兴趣,诚心请教学习

网友:
估计桥挂了

网友A:
还是有短路 数据 和地址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短路 数据 和地址间

这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哪有学习主板芯片级维修的地方,打算去学习学习,修好一块主板蛮有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