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 轻摔后(有可能进了点水)无服务

楼主(2016-02-17):
苹果5 1429 港
wifi能用
插卡大多时候是在搜索然后无服务 但是基带固件有显示
有时能显示中国移动 但是打电话都是呼叫失败 也打不进 短信也收不到
(好像要是显示中国移动 会自动调时间 因为扣掉电池 时间会变的)
手机卡在别的机子上正常
能帮看看是哪的问题吗  谢谢了

网友:
无服务也好  运营商是有显示的  中国移动16.1

网友A:
看看发射线路咯,这样子应该是接收得到基站的信号了,只是发射不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发射线路咯,这样子应该是接收得到基站的信号了,只是发射不出去

是不是短接 发射供电管 U1201_RF

网友B:
再查一下U1202_RF有供电没

网友:
,,机器时间设置正确吗=-O

网友C:
发射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重点查功放供电

网友:
查发射线路

网友:
好像是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射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重点查功放供电

你好 我是新手 请问用万用表查主板上的哪几个点 可以看是不是发射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查一下U1202_RF有供电没

你好 我是新手 请问用万用表查主板上的哪几个点 可以看是不是发射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是新手 请问用万用表查主板上的哪几个点 可以看是不是发射电路问题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下个图纸慢慢查吧,就当好好学习

网友:
查天线到功功放之间

i到

网友:
我是新手,不懂。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功放在哪,点哪里?射频供电又怎么查。不懂

网友(2016-03-18):
修手机   好高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也不说哪的事?什么坏了?

网友:
把时间手动调正确  要不然没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