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上电掉电求助

楼主(2016-02-17):
方正t400,上电掉电 电感3 5v有电压,s5on 上3.3又掉下来。pl10、pl9 对地电阻0.1  pl12对地电阻10欧姆。老师们,求助

网友A:
烧机烧一下  看看谁烫  不会桥挂了吧

网友:
看上去好像PL9后路有短,可以烧一下,看后路那里有短。

网友:
只有用烧机大法了 简单快速

网友:
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机烧一下  看看谁烫  不会桥挂了吧

二修的机子,实在不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修的机子,实在不好说

还是二修的机子啊    那不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二修的机子啊    那不好弄了

是啊。 LID—EC3v   ACIN也是3v  BATLOW,没检测到,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LID—EC3v   ACIN也是3v  BATLOW,没检测到,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掉电

BATLOW不用查了    这个要是不正常    上电都上不了的        能上电  它就正常的

网友C:
感觉像是桥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LOW不用查了    这个要是不正常    上电都上不了的        能上电  它就正常的

待机0.007.。。。1.05和1.8v都短了。怀疑桥问题,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桥挂了。。。。。。。。。。

感觉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桥挂了。。。。。。。。。。

感觉也是  .....

网友D:
桥的可能性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的可能性有点大,,,,,

芯片组给上家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0.007.。。。1.05和1.8v都短了。怀疑桥问题,不知对不对

基本上了

网友:
后级有短路。烧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短了,第一次触发s5on闪了一次,后续应该保护了,。可是一直可以触发。

网友:
桥有短路把

网友:
桥有短路把 阻止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