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针脚问题

楼主(2016-02-17):
我问一个特别小白的问题,CMOS那三个针一个接CMOS供电,一个RTCRST#,一个是地,这我知道。但是跟开机针并排的那个重启键,一个接地,另一个接的哪呀,也是RTCRST#吗

网友:
一般接IO或时钟芯片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般会过一电阻接供电,大部分还要和桥相连。

网友:
3楼说的我都想说了,看个图纸研究一下,什么都有了

网友:
就接的复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