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SI奇怪故障

楼主(2016-02-18):
一块华硕P5P43T SI原来不跑码,无内存供电,修好之后跑码正常,能亮机,但一直报chassis intruded,进不了系统,刷BIOS没用,主板上根本没有chassis跳线,也没找到该跳线的预留点,为什么会出这个故障呢
进不了系统
刷BIOS

网友:
没有chassis跳线,这个电路还是有的,应该只是这个位置的跳线没装而已,你最好找个点位图看看这个电路,如果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你可以找其他的板看看chassis这个电路是怎样的,然后在板上找到chassis跳线的焊盘,根据图纸上的电路自己跑线

网友:
华硕这画蛇添足的设计 估计不好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