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 CD-P800NT cd播放器内部拆解

楼主(2016-02-18):
TEAC CD-P800NT cd播放器内部拆解

  《先图后字》

  EAC CD-P800NT为多功能的CD播放器,除了传统的CD播放功能,也拥有内建网路音频功能,能与DLNA1.5(*)相容,透过网路可将PC或NAS播放高解析音乐格式,像是5.6MHz DSD与24-bit/192kHz WAV/FLAC。 支援DLNA 1.5控控播放功能。下面我们拆开来一探究竟,看其内部的构造与做工。

  打开盖子后,可以看出cd播放器的内部构造并不复杂,中间是转盘,左上角连接电源线的是 Power 电路板,右方有两块电路板,上方有两个快闪记忆体晶片,下方电路板则连接输出、输入。

图一cd播放器内部拆解

  TEAC的转盘没有用高规格的技术但仍具有稳定性的水准

图二cd播放器内部拆解

图三cd播放器内部拆解

  电源进来后先到右方的变压器在送回分配

图四cd播放器内部拆解

  电源电路板上面有一根保险丝

图五cd播放器内部拆解

  电源最后在透过这些电线送至各部分使用。

图六cd播放器内部拆解

  DAC 使用的是 PCM 1795。

  下方有两个 EtronTech 的快闪记忆体,CD-P800NT 透过 USB 播放时会用利用快闪记忆体。

图七cd播放器内部拆解

  下方电路板负责的输出和输入处理及网路连结的工作。

图八cd播放器内部拆解

  后方USB并不是提供充电功能的。

图九cd播放器内部拆解

  前控制面板的右方,白色的位置是前面板的 USB 接口,只能连接 iOS 产品,右边还有一块耳机输出电路。

图十cd播放器内部拆解

  左方的控制面板,是一些基本操作和音量控制的部分,透过灰皮的线和主板连接,显示面板在中间,但被转盘挡住了看不见。

  至此拆解cd播放器的内容就是这些了,还可以(透过PC)记录喜爱的网路电台,不需要从一长串的网络电台中寻找,就能迅速的找出喜爱的电台。

网友:
感谢分享发帖 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