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待机后仍然吱吱响

楼主(2016-02-18):
艺卓s1901显示器,使用时随机发出吱吱响声,有时响几秒就停了,更多时候连续吱吱响,显示正常但声音让人难受。
在吱吱声中将显示器转为待机后,仍然会继续吱吱两三分钟,请问哪里的嫌疑更大?
显示器

网友:
灯管,或者电源板有虚焊,打火

网友:
待机了,灯管还会打火吗?

网友:
声音肯定是从变压器传出来的,估计电容鼓了,是不是一直没有修过?

网友:
电容目测正常,无论电源板还是高压板

网友:
灯管漏电或者老化了

网友:
平时一会吱吱一会不吱吱,显示总是正常的,待机后也会吱吱。

网友:
应该是逆变器有短路

网友:
待机打火是电路部分的问题吧。不是高压部分吧

网友:
灯管,或者电源板有虚焊

网友:
逆变电路故障 断开本身高压供电 改通用看看 希望你了发现问题

网友:
今天按下接线板开关,显示器处于待机状态,就开始吱吱,这时高压板的变压器有电吗

网友:
是指漏电的响吧

网友:
电源板脱机,上假负载。
哪里的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
电源板的嫌疑最大,高压板有毛病,转为待机后,马上就不响了

网友:
电源板,灯管!!

网友:
你所说的响声的是滋滋响,还是哒哒的响,这个要区分哦,一般哒哒的响的话电源板故障居多。

网友:
大电容 的事吧

网友:
先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掉 还会的话 看下灯条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变压器坏 也可以先改个高压板

网友:
是电源发出的声音,,,,,,,,,

网友:
艺卓s1901显示器,使用时随机发出吱吱响声,有时响几秒就停了,更多时候连续吱吱响,显示正常但声音让人难受。
在吱吱声中将显示器转为待机后,仍然会继续吱吱两三分钟,请问哪里的嫌疑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