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光驱不读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18):
笔记本光驱不读盘的解决方法

  笔记本光驱是一比较脆弱的硬件,多用于安装重要软件或者专门的光盘文件,在使用过程中,笔记本光驱不读盘的故障想必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笔记本光驱不读盘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就教大家如何解决笔记本光驱不读盘的问题!

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图一

  造成笔记本光驱不读盘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1、最常见的笔记本光驱不读盘故障是光盘本身存在问题

  劣质的盗版光盘,或光盘有非常严重的物理损坏导致光盘无法被识别的情况下,光驱会判断为坏盘或者无法识别到光盘就会自动弹出,要求更换光盘,建议找一张比较好一点的光盘再试一下,有时光盘放的不正也会出现笔记本光驱不读盘的现象,可以重新放一下光盘。

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图二

  2、光驱激光头老化造成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光驱使用太久造成激光头老化,激光头的镜片因为高温而变形,导致无法聚焦激光束,光电管表面太脏或激光头透镜太脏,都会造成笔记本光驱不读盘故障的发生,所以在对激光头功率进行调整时,还需对光电管和激光头透镜进行清洗。笔记本电脑光驱不读盘故障如果真的是光驱坏了的情况下,只能送到维修站进行维修了。

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图三

  3、某些程序或者系统的错误也会造成的笔记本光驱不读盘

  比如:笔记本使用的是Windows7 64位旗舰版的系统,按光驱的出仓键直接放入DVD光盘多数无法读取,CD则可以,光驱转动,但是就是无法识别DVD。不使用出仓键,而是在系统中右键光驱,选择弹出按钮,然后放入任何DVD盘都可以正常读取了,这个明显就是系统问题了。

  以上是关于笔记本光驱不读盘故障的解决方法的介绍,笔记本光驱一般不好拆,如果光驱坏了建议送维修站进行维修,虽然如今光驱很少使用,但是掌握一些相关知识还是有必要的,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不读盘的我大部分是用手纸惨惨就好用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