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集显板号LA-6755P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18):
客户拿来的时候讲是进水了,说是头天晚上放了一杯水在电脑旁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水没有了,电脑打不开我很奇怪的一个问题是水倒完了,杯子居然是立起来的,
拆机,看到EC旁边很大一块腐蚀,里面还有好多水,这个就不多说了清洗烤干,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无明显短路,上电0.0059,点了一下开关不触发,测试开关SW2有电压按开关ON/OFFBTN#信号高低高跳变正常,测EC_ON无电压,查EC_ON来自EC102脚无外部上拉,应该是EC内部发出,正常情况下应该是EC收到跳变的ON/OFFBTN#信号后便会发出跳变EC_ON,
接上来查EC工作条件,供电正常37脚复位信号EC_RST#没有, 此信号由+3VALW过R730提供,测R370另一端有3.3V,看来不是电阻坏就是EC坏,拿放大镜看了一下感觉好像是电阻脱焊了,将电阻取下测量阻值正常,清理焊盘重新焊上 EC_RST#出来了,待机电流上到了0.046感觉有点高,解发开关上到0.246掉电再触发感觉是有供电没出来,反复开机一个测试,当量到PC606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像在这里纠结了好久,还是修得少的原因呀,经验不足,就是待机的时候有1.5伏,触发后电压就没了,百思不其解,高手见笑了,查RT8209工作条件,电源正常,触发后EN有高电平,莫非是短路,打值好像又正常,烧下吧,电流调到1A接上去,电流0.04应该不短路啊,奇怪了,多年来东西养成了一个习惯,想不明白了就放在一旁,清一下脑袋,

放了一天,第二天没事又拿出来插上可调电源,刚好有人卖东西,过了一会回来摸到主板好像有点热的感觉,低头一看就是PU601的位置,莫不是芯片坏了,管他先换了再说,换了后待机电流0.012看来真是有问题,触发上到0.3几还是掉电,测PC606处电压没触发为0,触发后1.5伏正常,这边应该是没问题了,为什么还是开不了机,说实话要不是要学一下技术真不相修了,太烦了,
继续测供电,测到PC513处没有电压,查RT8209 1脚开启有电压,4,10脚无电压,10脚VDDP由+5VALW直接提供,直接从PC416正极飞了一条线过去,电压出来了,触发电流上到0.4不 掉电了,于是插上内存,电流一路欢快地跑了上去,终于好了,最后上一张亮机图 拜托各位打赏一点分,修机不易,发贴也不易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又淡定    赞一个  加分

网友A:
神助,水倒完了杯子竟然可以立起来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就是强,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不过能报上价

网友:
修的不错,修进水的板是需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B:
进水确实不好修,修好能用多久还是个未知数,加分,两边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C:
写帖子肯定比修板子更累吧

网友:
好例子, 有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助,水倒完了杯子竟然可以立起来

这个确实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水确实不好修,修好能用多久还是个未知数,加分,两边都给你加分了。

谢谢,那边你是个性维修吗

tx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帖子肯定比修板子更累吧

对我来讲还是修板累些,学艺不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边你是个性维修吗

是的。进水机我一般清洗完后烤板10小时左右,返修怕了。还会出现些千奇百怪的故障。

网友E:
腐蚀都修得好,腐蚀我都是直接换班了,客户一般也都可以接受毕竟修起来也未必稳定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进水机我一般清洗完后烤板10小时左右,返修怕了。还会出现些千奇百怪的故障。

哦,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腐蚀都修得好,腐蚀我都是直接换班了,客户一般也都可以接受毕竟修起来也未必稳定不是。。

一个是换板客户不接受,再一个也是想练一下技术

网友:
我觉得LZ的习惯很好啊、当自己没头绪的时候放一放然后再考虑、比我老是乱搞强很多啊

网友:
楼主厉害,G475这个机器好慢呀,看电影都卡

网友:
进水机老是有后遗正,修好过阵子又来

网友F:
最后没查出来10脚电压为什么没有,断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没查出来10脚电压为什么没有,断线了吗?

是啊,飞了一条线过去

网友:
楼主幸运了!进水都不是太复杂的故障,起码EC都无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进水机我一般清洗完后烤板10小时左右,返修怕了。还会出现些千奇百怪的故障。

你用什么烤板的?BGA?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用什么烤板的?BGA?

101-0A干燥箱,还可以加温分离手机外屏。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01-0A干燥箱,还可以加温分离手机外屏。

多少钱买的呐   耗电不的

txj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买的呐   耗电不的

功率1000W,达到温度后间歇加热。当时想的就是既能拆平板电脑屏又能干燥主板,现在偶尔才用到,温度控制不太精准,有点小后悔。还不如买台手机屏幕真空分离机。75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买的呐   耗电不的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BGA烤板太费电了,我的想法是找一个旧的消毒柜,开一个孔直接插电吹风加温,用一个温控器控制一个插座,电吹风可以随时拿走,另外谢谢加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BGA烤板太费电了,我的想法是找一个旧的消毒柜,开一个孔直接插电吹风加温,用一个温 ...

想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1000W,达到温度后间歇加热。当时想的就是既能拆平板电脑屏又能干燥主板,现在偶尔才用到,温度控制 ...

额   我自己的平板  触摸屏坏了 我都懒得换

网友:
飞线才修好板子,原因是有断线吗?

网友:
好功夫   g475   470    460   这几个板子   每隔一段时间就是一批进水   还都是那几个地方进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好搞,,楼主细心,技术好。。这两天 也修了几台进水的机器。大部分没搞定,,唉。

网友:
板不烘烤会起泡,还是要烤箱烤啊

网友:
修理技术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来讲还是修板累些,学艺不精啊

难修的可以换板子呀

网友:
进水的机子,断线的比较常见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能分析成这样已经不错了。。之得加分。。你培训了多长时间啊 。兄弟。。。

网友:
不好意思,不能给你评分了,写的不错收藏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