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接口旁边的六角芯片叫什么

楼主(2016-02-18):
联想显示器L1710一直休眠中插入VGA线没有反应,VGA接口旁边的六角芯片取掉就好了,插入VGA线就有信号了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用的东西,常见

网友:
上张图片看看,咋找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用的东西,常见

可能是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什么牌的什么型号说下或者上传个图片

网友:
知道的说一说啊

网友:
就是一个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
保护用的,

网友:
保护芯片,一般去掉就行了, 不过那样这机器以后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最好是把DVI那边的改过来,以后打个雷还会来找你送钱

网友:
保护电路把

网友:
起保护作用啊 ,拆了不装的话,下次要是有大电流 进来的话 会烧坏驱动板!

网友B:
ESD保护,取下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保护,取下也不影响使用

具体什么啊

网友:
3个稳压管集成

网友:
过流保护 一般都是 拆dvi的过来 没有就全拆掉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
这个不知道,有知道的说说,期待中

网友:
保护芯片,一般去掉能用,最好是把DVI那边的改过来会保险点,以防下次把问题搞大

网友:
保护作用反向保护

网友C:
相当于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拆了没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拆了没保护了。

起保护的作用啊

网友:
隔离管芯片

网友:
就一保护芯片,拆了没问题的

网友:
保护的, 拆掉不用,也可以

网友:
6脚ic内部原理图

网友:
ESD,静电释放芯片。

网友:
过流保护原件吧,这个不影响使用,坏了可以拆掉

网友:
缓冲器,就是起到保护和缓冲放大的

网友:
纯粹好奇来看看有什么六角芯片,还是没见着,终于又增广了知识!

网友:
起到保护的作用·想知道·里面是杂事·得看PDF·

网友:
和2几罐 差不多  稳压用的

网友(2017-02-25):
这个是过流保护的二极管

网友:
很多联想无信号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