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通电按键板灯不亮 屏不亮

楼主(2016-02-18):
DIY个分屏  买的笔记本裸屏 一个EDP的驱动板  本来好使的可能不小心放在铝箔上 要么就是通电时插拔了电源
现在通电情况下按键板的灯不亮了  屏也没反应了。
请问大神这是哪出问题了 能修么·

网友:
3.3 1.8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对呀,先要看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才可以往下看

网友:
查下电压够部啊

网友:
先查电压出够没有

网友:
按上面说的先供电

网友A:
估计楼主都不知道从哪测电压。测下驱动板上的3.3V,1.8V有没有

网友B:
电源管理烧了吧

网友:
能修,是电源电路和驱动板电路故障

网友:
如果什么都不懂的话,这些事儿,以后还是少干的为妙!

网友:
那是短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都不知道从哪测电压。测下驱动板上的3.3V,1.8V有没有

是呀,万能表都没有,想知道哪坏了,修不了在买个,现在都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烧了吧

电源管理在那个外接电源里么?

网友:
首要其冲是查明电源到底正常不正常。

网友:
C:\Windows\Globalization\MCT\MCT-CN\Wall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