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70U3+不跑马(附某宝刚买的图纸)

楼主(2016-02-18):
型号 映泰870U3+ 6.0
不跑马
查了下,VDDA2.5,内存1.5都OK,但CPU才1.0应该不正常。无复位,CPU供电IC是L6717A其14EN脚1.27V,似乎偏低了,主板为5相供电,另外有2个L6743驱动管着其中2相供电(而且其管的供电下管G极无电压),查到只有两相供电的下管G极有电压分别为1.5和3.47,另外三相下管G极无电压。所有的上管S极对地才10欧。初步判断是供电IC问题?多次上电发现一次跑了08码。

            Q47的D极1.27V(就是主电源IC的EN脚),G极无电压    主电IC中间一相下管G无电压 驱动IC这两相下管G极无电压

Biostar ta870U3 r6.0.pdf

网友:
师傅们来帮帮 谢谢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

网友:
好的把图纸换到这里来吧某宝刚买的

网友A:
首先断电测量下所有上下管G级对地阻抗情况,正常状态下应该保持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断电测量下所有上下管G级对地阻抗情况,正常状态下应该保持一致。

上管都是G极对地670左右,下管G极对地都是450左右都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都是G极对地670左右,下管G极对地都是450左右都一致

上官G级导通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官G级导通电压是多少伏?

上管G极4个0.99V 1个1.2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管G极4个0.99V 1个1.23V

明显偏低,先查下主控或驱动IC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偏低,先查下主控或驱动IC工作条件。

主IC 1脚0(PWROK),3脚VCC和48BOOT1 都有12V, 14脚EN1.27V驱动ICL6743的2脚PWM1.8,3脚EN6.0V,4脚VCC为12V,1脚BOOT是12V,如何判断呢?

网友:
还有看到主电IC应该修过有(浆糊)痕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IC 1脚0(PWROK),3脚VCC和48BOOT1 都有12V, 14脚EN1.27V驱动ICL6743的2脚PWM1.8,3脚EN6.0V,4脚VCC为1 ...

可以更换主控IC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主控IC看下。

这主电IC14脚EN才1.27会不会非正常?查看到别人都是3V左右,但看到其从Q47D极过来,而Q47的G极却没电压,不知道怎么理解了!!

网友:
     确实,mos管G级电压明天低,只能换芯片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主电IC14脚EN才1.27会不会非正常?查看到别人都是3V左右,但看到其从Q47D极过来,而Q47的G极却没电压, ...

可以找个好板测试对比一下就知道,G级没有电压可以查下其控制来源。

网友:
个人认为有可能  CPU供电正常 EN正常  MOS管正常  你应该换个思路去查别的电路   如桥供电  时钟  等CPU供电之后的电压  如果这些电压没有才回来怀疑是否是CPU电路问题
都正常后  重点查复位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更换主控IC看下。

睇图纸,q47是什么三极,是低电平截止就对了.

网友C:
这机器有通病的,和CPU供电芯片PG有关,你去测量显卡插槽上面那个IC,看他的EN,电压是偏低的,追她的开启是过个排阻和一个小MOS管子。吧MOS管子换了或者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EN电压是正常的,另外三相无电压应该也是正常的,现在好多板都是节能模式,开机的时候只有一相或者两相有波形,其他的无波形。

网友D:
测下桥供电还有总线供电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偏低,先查下主控或驱动IC工作条件。

测电压不能准确判断,也不能说明显偏低之类的话,现在很多电源IC本身就有节能模式,好的板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有通病的,和CPU供电芯片PG有关,你去测量显卡插槽上面那个IC,看他的EN,电压是偏低的,追她的开启 ...

是两显卡插槽之间那IC?是时钟IC,时钟开启PD-51脚也是3.6V应该没问题,测试卡时钟灯常亮的,CPU主电IC 35脚PWERGOOD 2.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桥供电还有总线供电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北桥供电OK的

补充内容 (2016-2-22 11:16):
总线1.2正常

网友B:
PIC插槽地址线对地阻值有个为560其他为620能否判断南桥坏?

网友:
PCI插槽地址对地有一处为560 其他为620能否判南桥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IC插槽地址线对地阻值有个为560其他为620能否判断南桥坏?

不能,PCI你测到的值有两种是正常的,一种是地址线的值一种是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能,PCI你测到的值有两种是正常的,一种是地址线的值一种是数据线的对地值

偶尔开机复位灯1秒闪南桥就起热,现在复位灯不闪了,这板南桥凉没工作,南桥各种电压都OK,难道是32.768晶振或25M晶振问题?南桥工作还要哪些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偶尔开机复位灯1秒闪南桥就起热,现在复位灯不闪了,这板南桥凉没工作,南桥各种电压都OK,难道是32.768晶 ...

南桥工作条件除了几个大的主要供电还有很多小供电,供电正常之后就需要得到时钟芯片给他的时钟,然后就是南桥本身的复位(也就是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工作条件除了几个大的主要供电还有很多小供电,供电正常之后就需要得到时钟芯片给他的时钟,然后就是 ...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桥供电还有总线供电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城主,现在我测南桥的两个25M晶振发现其中一个两脚都有3.2和3.4V 感觉不对了是么?但这电压看线都是从南桥引出来的,说明什么?

网友(2017-08-17):
直接换掉CPU电源管理芯片!场效应管很少坏的!

网友:
刚看到其他的贴子,l6717这个供电芯片爱坏,先换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