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ELL 15R-5521笔记本BIOS!谢谢!

楼主(2016-02-18):
大家过年好!兄弟今天遇到一台DELL 15R-5521笔记本,客户说有时候能亮机或者开机进系统,但是会自动关机!我看见它有一回运行到启动菜单那就咔掉电了!多数的时候都是按开关后风扇转一会儿就关机了!在咱迅维网上看到有个哥们刷BIOS好了!可我没搜到BIOS ,哪位大侠有这笔记本的BIOS给上传一个呗!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找了没有

句容诚信电脑 -10 你再找一下看看有没有 不要乱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15R-5521

非常感谢您!您是怎么搜才搜到这些的呀?我想学习一下!纵横搜索我都没搜到!

网友C:
楼主真懒  连拆都不拆 ,就要BOI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您是怎么搜才搜到这些的呀?我想学习一下!纵横搜索我都没搜到!

搜索方法 请根据此贴学习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7787-1-1.html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我发完帖子后就在IFIX网用下载分下了一个南桥的BIOS刷上后!头两次开机还是掉电,(有人说刷完BIOS后头一次点不亮)我拔掉电源后再开机,嘿!竟然好了!
我一顿各种折磨它,到现在好好着呢!

哪位大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呀?为什么刚刷完开机会不亮呢?我总觉得不踏实!会不会这本子还有别的毛病呀?先谢谢大家了!
顺便把我用下载分下载的15R-5521的南桥BIOS上传到这里,万一也有人像我一样找不到也好在这儿发现一个!

VAW01 LA-9101P
REV:1.0(AOO)
i5集成U AMD 216-0842009独显4颗显存
X303B342南桥 KB9012QF A3

我的主板南桥型号跟这个BIOS的不一样,可现在好用着呢!

Inspiron 15R 5521 南桥.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懒  连拆都不拆 ,就要BOIS 。

呵呵,我是想要有货我才开始干!要不我怕白忙乎!您见过刷bios后开机头两次不亮,第三次就好的吗?
谢谢!

网友:
我找了没有

网友D:
找到了BIOS换了之后情况怎么样

网友:
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BIOS换了之后情况怎么样

到现在一切正常!昨晚还看了4个小时的连续剧呢!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刚才我还各种折磨它呢!咋整都能一次点火成功!管它呢,再测测要是没问题就换钱了!只是没想明白为啥刚刷完bios头两次没点亮!等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我修到过 也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