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中的一些基础,麻烦各位老师帮忙教教我?

楼主(2016-02-18):
         一块富士康AM2的主板,故障为开机风扇转点不亮屏。
      我想用这块板学习一下测试CPU供电的上管和下管。
      图中三个红圈内有三组场效应管,一个单个的拖两个并排的
单个的型号为D452,两个在一块的为D472。
      问题1、哪些是上管,哪些是下管?
      问题2、单拿一个这种场效应管出来他的引脚是如何排列的。
例如:左脚是G极,后背贴装脚(片)是D极,右脚S极。
      问题3、如何测试它的好坏,现在这块主板,6个D472测量中间背贴
脚对右脚和主板地(铁壳子)都是通的,那么是不是其中有一个
D472击穿了。

网友:
上管D级测试点一般连接CPU 4-PIN接口 12V测试点,S级连接下管D级,且上下管G级一般通过限流电阻一端连接对应电源管理IC对应驱动输出引脚,你是在上CPU的情况下测量上管S级肯定是偏低的。

网友A:
1,单个型号的D452 是上管  D472是下管
2,如果排列 可以看PDF 或图纸为准 左到右 G-D-S
3,中间那脚 就是背面的脚 想通的
测好坏,常见是 短路,黑表笔放D极 红表笔放G极  响了 就是坏
性能不好的  还要测 DS极的阻值  大概500左右  如果响了  可以短接一下G-D极  再测  如果还是响  那么坏了
标准要求是要测6组数据    不过按上面的测 基本可以了。
注意 CPU 的基本都是NPN 结构   主板运用NPN 的比较多 也有PNP的 测量要注意
其他的还不懂得 问下度娘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单个型号的D452 是上管  D472是下管
2,如果排列 可以看PDF 或图纸为准 左到右 G-D-S
3,中间那脚 就 ...

场馆拆下测量好坏要短接DS,GS,GD级才行,以释放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候存在的多余静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单个型号的D452 是上管  D472是下管
2,如果排列 可以看PDF 或图纸为准 左到右 G-D-S
3,中间那脚 就 ...

GD,GS级之间阻值正常是无穷大,即GD,GS内部偏置电阻内部阻值为1000多欧姆。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电路,还是先学习基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单个型号的D452 是上管  D472是下管
2,如果排列 可以看PDF 或图纸为准 左到右 G-D-S
3,中间那脚 就 ...

感谢回复学习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单个型号的D452 是上管  D472是下管
2,如果排列 可以看PDF 或图纸为准 左到右 G-D-S
3,中间那脚 就 ...

说错了,CPU供电电路工作应用的都是N沟道MOS管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CPU供电电路工作应用的都是N沟道MOS管多。

NPN和PNP都是三极管,场管是分N沟道和P沟道吧。

网友:
我也来复习复习

网友:
单个的是上管       上管S级和下管D级相连同!

网友:
主板上  供电一般采用N管          拆下测量

好坏判断----二极管档:先短接三个极进行放电,黑笔接D极,红笔接S极,有500左右数值,其他都为无穷大【针对N管,P管表笔接法相反】。如果任何两极之间数值为0表示短路,DS极之间数值为无穷大表示开路,DS极对换表笔两次测量都有数值表示击穿。【注意:放点后表笔不允许先接触G极】

网友:
关于你的三个问题回答,1:上管的D极与小四针12V直接相连,你这种组合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2,脚位排列三只脚朝下左往右,分别是G D S极D极是中间最短那只脚,D极与管子顶部突出的那个铁片连一起的。3,判断好坏,如果你是在主板上测量,测量不是100%准确,只能判断个大概,前提是你得把CPU拿下来。好坏判断,先短接GDS进行一个放电,万用表二极管档红接S黑接D有值400-600多的值,反接无穷大,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CPU供电电路工作应用的都是N沟道MOS管多。

现在的板几乎全是N沟道 ,早期有ASUS的板子用P管的,型号好像是LD1010,很早了具体也记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PN和PNP都是三极管,场管是分N沟道和P沟道吧。

是的NPN与PNP是三极管,场管分N沟道与P沟道

网友:
一般都N沟道的呀 笔记本板上有

网友:
   楼上的已经给出很多解答,你还是要加强练习 测量

网友D:
楼主应该这样表达,请高手们告诉我左中右3个椭圆红圈里的MOS管都是干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这样表达,请高手们告诉我左中右3个椭圆红圈里的MOS管都是干啥工作的?

cpu供电

如果插12v供电就断电,可以先查这些mos管,很多可能是这个击穿短路了

网友:
什么什么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