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圆梦H515 和H425的CFT3I KBY3-LT的通病

楼主(2016-02-18):
故障:能通电,点不亮。开始以为是BIOS 刷了没用。后来在网上看到三合一CUP容易虚汗  可是加焊了CPU也不行  技穷了.....
没办法只好慢慢查了 能通电就表示5V 和3.3V没什么问题打开   示波器查一下波形都有 好坑 ……………………
把电源拔掉 ,无聊中把示波器探针放到CPU旁的晶震上……呀 没波形,可是3V电池有电啊  电池旁边有二个三极管 测电压 有一个只有1V  电压拉低了
换掉!!! 2.7V 电有了  波形有了  通电了  点亮了 我乐了  三台都是这样  你看可不可以申请成通病;P

移出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板上那么多元件 ,怎么想的一下就去测这个三极管了,,运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上那么多元件 ,怎么想的一下就去测这个三极管了,,运气吗??

能指出那个吗

D20还是u

网友B:
应该是U20吧?我测我的D20---3.0v,U20---0.97V,U20是N管?还是P

网友C:
手上刚好有一份,D20,一脚2.7v 一脚2.5v,U20,一脚是0.8v,是换U20么?有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U20吧?我测我的D20---3.0v,U20---0.97V,U20是N管?还是P

u20 3v转1.5v

网友:
没有就飞线电池3V到U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刚好有一份,D20,一脚2.7v 一脚2.5v,U20,一脚是0.8v,是换U20么?有没有图纸?

只要有1.5V能要晶震起震就可以了

网友D:
跑线出来的部份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出来的部份电路,仅供参考

多谢,直接相连,问题解决

网友:
我叫徒弟帮你加分搞到帮你减分了,不好意思 ,分我转会给你阿

网友:
楼主:你换的那个U20具体是什么型号?

网友:
楼主给力啊 我今天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然后秒了 谢谢楼主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出来的部份电路,仅供参考

楼主请问下U2的3个脚除了一个接地外 另外2个是不是有一个是对地阻值20欧姆的呢

网友E:
真是通病啊,谢谢楼主。我直接把D20 U20的中间那里连接就好了。

网友F:
我的主板U20为什么除了有个脚接地外,还有个脚对地阻值很低,直接拉电压过去还是会被拉低

网友:
运气点到那个三级管的是吗?

网友:
不是RTC电路吗?

网友:
这个板COMS电路故障多,我遇到过电池电量下降的很多的,也是这个位置的小管坏,导致不跑码

网友:
这个是个通病我  也修到过两台

网友:
这个机器就爱坏这个东西

网友:
收藏了  这个机子还没见过

网友:
通病都是福利  是福利

网友:
天啊,要是我早看到这一帖,今天就不让钱飞了。

网友:
是电池边上哪俩个三条腿的黑色的二极管吗

网友:
这……好吧。顶一个,这种板,要淡定要淡定再淡定才能有思路

网友:
你那图上没把位置指出来,看不到,我们这没的主板的也就只能经过了。

网友:
大神 我这板子上这么久一个

网友:
我这台直连小喇叭报警

网友:
贴主在不 ……。如是来了问题  刚好前几天给一客户换了一套平台  就是这个板  刚看了大家的评论  测U20  基极电压0.907V  上面有说直接把D20的D极相连  开机 嘀嘀  嘀  测U20  E极有1.5V的输出了……以为不过条子 换了条内存不开机了  测开机脚1.6V  正常应该是3.3V  把D20  U20脚  断开3V连接  能开机还是不过  把U20拆掉 测D极 无穷大  测E级1.5V分压极13欧左右  C极接地  晕了 是不是不行呀  我就直接把U20 基极接上电池2.8V  但 不开机  测此时U20 和电池电压为1.1V  分析为U20有问题  直接吹掉U20 测到U20基极2.8V电压和电池一致。是不是要换U20  这个3V转1.5V 哪儿有呀  晕了求解

网友:
热风枪加焊三合一桥  E级1.5分压端电阻100欧 比原来的13欧高了不少……刚不小心把U20上面 贴近CPU的电容给弄掉了 不知道多大的了 …………上面有个哥不是一机蜂鸣吗  我们一样   晕呀  我不想修了  应该是E极1.5V下端故障 应该是这样  桥 或者是控制芯片

网友:
拆了个旧电容  弄上去  炊了半天桥 还没有爆  呵呵   三短一长  叫起来了  U20电压正常了  应该我们没有捡到  晕晕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2016-03-21):
谢谢楼主分享  我直接连接成功亮机

网友:
这个板子的CMOS电路修到几次。是不是通病看看以后别人发帖~~

网友:
根据楼主帖子已修复1台机器 谢谢

网友:
我那个主板滴滴报警

网友:
无聊点到晶振……这个真是太低调了,其实你可以说出一圈的道理决定你去点晶振

网友:
的确是通病

网友:
俺遇到过两片全是CPU加焊搞定,另外说一句这板子的做工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
半载的CPU。。。。

网友:
没有捡到,直连没有用

网友:
确实是通病,本人已修三台

网友:
这个  芯片 用什么代换啊。找了半天没有

网友:
确实如此!真的是通病,我直接把两个管的D极相连就行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台H515加电不显,但是CPU旁边的晶振波形正常,但是也是D20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出来的部份电路,仅供参考

不错,画的很好,辛苦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  我觉得通病要不要加个权限啊  意思楼主应该懂的

网友:
修到过一台

网友:
D20是RTC电路

网友:
我修的一台跟你的版号一样,故障一样。 是BGA加焊后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我都加焊桥了,还是不跑码,换了U20  OK

网友:
楼主太给力,今天也遇到这样的板子,没有那U20资料,不知道是个什么管子,直接和D20连一起亮机了,谢谢!可惜时间超了,给你加不了分了!

网友:
省了我很多麻烦。我的测出有3.2V,但是还是不开机,我测另外一脚0V,哈哈 直接搭过去3.2居然也行,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通病啊,谢谢楼主。我直接把D20 U20的中间那里连接就好了。

怎么连的?两个脚直接连吗

网友:
怎么不测跳线帽有没有电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飞根线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
问下,那个u20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主板U20为什么除了有个脚接地外,还有个脚对地阻值很低,直接拉电压过去还是会被拉低

我也一样,直接飞线后仍被拉低 ,U20有两脚阻值只有6欧,应该1.5V这边有短路

网友(2016-04-23):
取下来用在换上去?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呵呵电池旁边的三极管实际上不是通病,这个通病你还找到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u20用什么换啊

网友:
这个事治标不治本呀,真正的问题在cpu的电容呀,我遇到好多的了。

网友:
我的不是产U20坏了,是三合一CPU上面的电阻坏了

网友:
打一下CPU上的电容的阻止。有意想不到惊喜。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靠运气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