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0不定时蓝屏,重启

楼主(2016-02-18):
能开机,能进系统,硬盘MHDD测试到100%,都正常,温度也正常,鲁大师压力测试10秒就会蓝屏,有没有师傅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系统换一个。内存换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换一个。内存换一根

系统换几个都是这样

网友B:
蓝屏是不是报驱动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换一个。内存换一根

这两干了,再干显卡

网友C:
感觉好像是显卡哎

网友D:
你看看 其他地方有没有发热现象撒

网友:
应该跟显卡有关,加焊试试

网友E:
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这个慢慢试吧

网友:
无非就是系统,内存,桥。。。挨个试试不久行了。。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学习!!!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小宇电脑科技 -2 骗分

网友:
蓝屏只有慢慢排查了,没有什么好办法
内存硬盘换了在说

网友:
CPU,内存,温度散热,温控,显卡都看下。

网友:
先从简单的入手,散热没问题的话,换个硬盘  内存 刷个BIOS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有时候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F:
估计多半内存有问题。

网友G:
系统下禁用显卡看看,,,,,

网友:
内存条代换一下

网友:
一体机吧,好像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ICH 坏了

网友H:
蓝屏代码是什么,一体机真麻烦

网友I:
好的非常不错的哦

本本波 -2 的确是骗分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蓝屏报的什么代码啊,内存和显卡几率比较高。

网友:
换内存,系统,显卡,一个个来

网友:
内存硬盘换过了。  看下蓝屏代码是多少。  要是代码124干桥吧。  之前碰见过一回报124

网友:
显卡的机率大了

网友:
17楼说的对 ,系统下禁止用显卡试试。。。。感觉应该试显卡的问题。。。。。独立的显卡板容易坏。。。。。

网友:
各种问题,一个个排查

网友J:
禁用显卡看看,

网友:
你把硬盘低级格式化试下,实在不行的话就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屏代码是什么,一体机真麻烦

提示 memory manage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的非常不错的哦

这个是骗分的

网友:
我禁用了独立显卡还是一样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J:
禁用显卡看看,

已经禁用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屏代码是什么,一体机真麻烦

我发现3次蓝屏的提示都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下禁用显卡看看,,,,,

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是不是报驱动错误

每次报的错误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显卡

网友:
能换的都换。。最后才修主板,

网友:
桥问题多点,可以用风枪热下看看

网友B:
cpu 没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没换了试试

CPU 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也被我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卡二级供电 MOS管 可能有问题 你看下

不好意思,不是的,我测过了

网友: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我也是先换系统,内存,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像是显卡哎

真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其他地方有没有发热现象撒

我帖子上面已经说了,散热绝对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这个慢慢试吧

有南桥的话我马上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多半内存有问题。

我从正常的机子上拆下来试过了,一样蓝屏

网友L:
先看通病,内存槽旁边的L13 L14是否烧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先看通病,内存槽旁边的L13 L14是否烧糊

没有烧糊,烧糊估计开不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