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来回掉电重启

楼主(2016-02-18):
版号是LA-7981P 故障是开机电流上到0.84-0.22-0.016 然后重启循环。 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一样 ,电压都出了 不插内存电流0.770 不掉也不重启。 求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没修过,看看哪位大神修过,出来说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刷BIOS后,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试呢?

网友:
1、换内存条测试   2、查内存所有供电

网友:
我修到一台也是这样的,时显卡问题。插上内存下来就是显卡了,不插内存没过内存,显卡就没工作肯定不掉电了。

网友:
这电流内存都没过。

网友:
示波器看看内存过了没?然后看下哪个电压先掉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 电压还全吧,这个还能接仁宝的诊断卡看看代码跑多少

网友:
插内存跟不插内存的电流不一样的话 应该过了内存了   基本就是显卡了

网友:
这个  我建议楼主去买一个BOIS .在试试。我遇到过好多台都试BOIS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我修到过显卡坏的  你看看你的是不是

网友:
你这说明,不够详细啊

网友:
进水主板  认真观察 相信你能在一秒内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手里有个跟你一样问题的本子,现在是亮了之后进系统瞬间掉电到0.30——0.40,求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
15楼刷刷BOIS 应该能好 。。。。。。。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一样问题的 二修  不过头家没刷BIOS什么的 就加焊了显卡  不过客户说头家说是显卡坏了需要订货 而且价格也贵就没修  拿到我这里  拆机看了看感觉不是显卡的问题 于是乎清理头家弄的地方  最后刷bios解决问题  头家还行没搞出其他问题 收款200 完活!现在近期的本BIOS真的太容易坏了

网友:
换个槽试下或者内存

网友:
内存取了,电流还会不会掉

网友:
刷BIOS好了,谢谢大神!!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19楼捡到便宜了, 不过现在的新机器BIOS坏的太多了。

网友: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就碰不到BIOS坏的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我没见过这样的问题,等楼主你的结果

网友:
CPU有没有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