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有电流声,滋滋滋求助

楼主(2016-02-18):
三星显示器931bw+ 好几年前的显示器,待机会发出滋滋滋的电流声,只要插住电 开不开显示器都会有声

拆机检视 电源板未见异常,电容也没有爆或者坏。也不见有虚焊

以前不用耳贴上去听是听不见的, 现在比较明显 不拔电线  晚上睡觉都会听到低频的滋滋滋

显示器能正常使用,请问不管他会不会有问题,就是声音比较烦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无法解决,只能让它就这样的用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漏磁了,只能更换了。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发出的,

网友:
前级的问题动静部大就放弃

网友:
有没有臭味呢,有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直接用没事的

网友:
遇到变压器虚焊,或是灯管漏电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能用,就不要管它,不能用了,就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