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2-18):
我遇到好多电脑就是 开机掉电,取下CPU就OK 或者拔掉CPU八针供电 也OK。。这个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会是主板的哪里问题

网友:
是AMD的吗,如果是看看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在线等高手讲解

网友:
看看12vcpu供电是否短路, 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
A按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