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安全气囊主要部件——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楼主(2016-02-18):
汽车安全气囊主要部件——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汽车安全气囊时下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汽车被动安全设备,主要是为了防止汽车碰撞时车内乘员和车内部件间发生碰撞而造成的伤害,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是汽车安全气囊主要部件,下面小编给大家详细介绍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首先我们看看汽车安全气囊的保护原理:当汽车遭受一定碰撞力量以后,气囊系统就会引发某种类似微量炸药爆炸的化学反应,隐藏在车内的安全气囊就在瞬间充气弹出,在乘员的身体与车内零部件碰撞之前能及时到位,在人体接触到安全气囊时,安全气囊通过气囊表面的气孔开始排气,从而起到铺垫作用,减轻身体所受冲击力,最终达到减轻乘员伤害的效果。

汽车安全气囊系统

  常用的汽车安全气囊系统由碰撞传感器、控制模块(ECU)、气体发生器及气囊等组成,下面逐一为大家介绍这几个主要组成部分。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一般也称碰撞传感器,按其结构可分为机械式、机电式和电子式3种。

  一、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机械式传感器

  当传感器中传感重块的减速度达到某一特定值时,传感重块便将其机械能直接传给引发器使气囊膨开。 该传感器用于机械式安全气囊系统。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机械式传感器

l—感应块 2—撞针 3—偏置弹簧 4—D轴 5—顶盖

  二、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机电式传感器

  机电式传感器主要有滚球式、偏心式、水银开关式等。

  ① 滚球式传感器。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滚球式传感器

1—小钢球 2—磁铁 3—触点

  平时小钢球被磁场力所约束。 当碰撞时,在圆柱形钢套内小钢球就向前运动。 一旦接触到前面的触点,则将局部电路接通。 这种传感器目前应用很广,可以检测各种撞击信号。

  ② 偏心式传感器。

  偏心式传感器为具有偏心转动质量的机电式加速度传感器,由外壳、偏心转子、偏心重块、旋转触点与固定触点、螺旋弹簧等构成,如图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偏心式传感器的结构

1—自检电阻 2—传感器 3—固定触点 4—旋转触点

5—偏心转子 6—外壳 7—偏心重块 8—螺旋弹簧

  偏心式传感器的外侧装有一个电阻,做自检之用,检测传感器总成与其之间的线路是否有开路或短路。

  当汽车正常行驶时,偏心转子和偏心重块被螺旋弹簧拉回,处于平衡状态,此时转子上安装的旋转触点与固定触点不接触。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偏心式传感器的工作过程

1—旋转触点 2—固定触点 3—止动器

4—偏心重块 5—螺旋弹簧力 6—偏心转子

  当车辆受到正面碰撞且速度达到设定值时,由于偏心重块惯性的作用,使偏心重块连同偏心转子和旋转触点一起转动,旋转触点与固定触点发生接触,如图7-10所示,从而向ECU发出闭合电路信号。

  ③ 水银开关式传感器。

  水银开关式传感器是安全传感器中常见的一种,当汽车碰撞时,水银产生惯性力抛向电极2和电极3,使两极接通,并使点火器接通。
安全传感器一般比碰撞传感器所需的惯性力或减速度小,以保证碰撞传感器的可靠工作。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水银开关式传感器

1—盖 2、3—电极 4—O形圈 5—水银撞上后位置

6—壳体 7—水银 F1—水银运动分力 F2—撞击力

  三、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电子式传感器(中央安全气囊传感器)

  电子式传感器通常是一个半导体压力传感器。

  电子式加速度计对汽车正向减速度进行连续测量,并将测量结果输送给ECU,ECU内有一套复杂的碰撞信号处理程序,能够确定汽车安全气囊是否需要膨开。

  若需要汽车安全气囊膨开,ECU便会接通点火电路,安全传感器同时也闭合,则引发器接通,气囊膨开。

汽车安全气囊传感器 电子式传感器

1—集成电路 2—惯性质量 3—变形针

  汽车的速度越大,碰撞后产生减速度的力就越大,则输出的电压也越大。

  由于半导体压力传感器输出特性受温度影响较大,故应用晶体管的基极-发射极间的电压的温度变化来消除传感器输出特性的变化,所以半导体压力传感器要求有稳定的电源。

  在使用水银开关式以外的安全传感器时,在汽车安全气囊已作用充气之后,中央气囊传感器总成绝不可重复使用。

  因为在汽车安全气囊动作时,会有大电流流过传感器触点,使触点表面产生烧蚀而令电阻过大,造成汽车安全气囊可靠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