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203笔记本清灰教程

楼主(2016-02-18):
东芝Satellite L203笔记本清灰教程

  对于笔记本来说,由于其体积小,内部的元器件高度集成,并且笔记本的散热系统设计复杂,所以笔记本电脑可升级的部件非常少,通常只升级内存、硬盘,而对于升级CPU和显卡这类发热量比较大的部件,由于会对笔记本散热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一般用户自行无法升级,所以移动处理器和显卡不能像台式机的那样在市场中随处可见,能够买到的移动处理器和显卡大多是拆机的二手货,所以笔记本的升级非常有局限性。

  如果我们具有丰富的笔记本知识,对笔记本的构造都非常了解,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笔记本做一些改造,如改善散热系统、升级显卡CPU等。这些部件和工具可以通过一些论坛和网络购物买到,自己动手改造属于自己的笔记本,真是其乐无穷啊。接下看看升级自己的笔记本CPU的全过程,共需求的网友参考。

  本次用的是东芝Satellite L203,处理器为单核的Celeron M 540,内存512GB,从二手论坛购入酷睿 T5470和两条1GB内存。在拆之前还要准备一些工具,一个放螺丝的小盒子,一个合理有许多小格子,可以分门别类的方一会拧下来的螺丝,记得要标注好,以免最后不知道往哪里装。还需要准备一个拨片,拆外壳的时候很有用。另外释放一下静电。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

  由于是第一次拆机,不知道各部件的连接关系,所以索性先把底部能拆的螺丝全拆掉。电池记得要最先取出来!里面有五颗小号螺丝。内存位、还有一个空仓位都是有单独的小盖板,全部拆下来。硬盘盖在右侧边,一颗螺丝,不能够完全卸掉,是连在盖板上的,用拨片把硬盘盖板挑出来,仓里面有条黑带,一拉就可以把硬盘抽出来了!

  无线网卡,记住黑线在上,白线在下,最后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各个螺丝孔洞,确保螺丝全部卸下然后把小笔记本翻过来,展开屏幕。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2)

  图中红圈的位置(也就是黑色盖板)在拆掉电池仓的五颗小号螺丝之后就可以大胆地拆掉了,还是用那个拨片,从侧面开始撬,一点一点就可以把整块板都卸掉了。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3)

  将上图中三个部位的机关解除,键盘就可以轻松取下了。注意要小心慢慢地向上滑出,以防键盘的排线被扯断!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4)

  拆下键盘后的样子,有四个关键部位,已经圈出,其中一个是手写板的排线。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5)

  左右喇叭各有两颗螺丝,仔细看才能看到,把它们都卸下来后就可以把喇叭拿出了!注意喇叭线是卡在模具上的,摘的时候要小心。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6)

  喇叭放下来之后就可以看到下面又压着几颗螺丝,那是固定屏轴的,依次卸下。屏轴螺丝卸下了就可以将整个中板拆下了。

  中板拆下后就可以看到主板了。主板上只需拆下一颗螺丝即可卸下主板。在右下角圈住的地方,拆下即可小心地将主板取出(取的时候用力重心向右,因为主要是左侧的几个接口卡在模具上)。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7)

  整个主板。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8)

  CPU和集成了显卡的北桥芯片GL960特写。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9)

  散热器,白色是硅脂。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0)

  超频三A1硅脂。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1)

  中央空调风管保温铝箔胶带。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2)

  清了灰之后将风扇与散热器鳍片用铝箔纸封密实了,这样对散热极为有利!改造后的散热片如下图: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3)

  CPU涂上薄薄的一层硅脂,可以将CPU拿在手上涂,没必要放在承台上涂。涂上硅脂的CPU如下图: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4)

  北桥芯片组也涂上。涂的时候小心,不要让硅脂流出来扩散到旁边,如果有可以用一个小棉签擦干净。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5)

  一切就绪,装回散热器,接上键盘,连中板都没有装咱就开机了!为防止键盘底的金属接触到主板,特意找了个海绵垫上。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6)

  风扇运转良好。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7)

  用prime95烤机,可以看到已经是双核心了。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8)

  恢复原样。

笔记本CPU怎么升级--DIY篇(图19)

网友:
严重灌水,百度COPY

网友:
这个记住很老了,还值得搞吗,,,还是换个吧

网友:
lz这个没有不要了。卖废品算了

网友:
这机器都快老掉牙了

网友:
这电脑要是我的早让我瞥了

网友:
加内存 SSD 高分屏 CPU

网友:
毫无技术可言

网友:
蛋疼的帖子,改名叫东芝老本子的清灰教程吧。说换CPU,连换成什么CPU都没说,怎么去CPU也没说。很无聊的说。

网友:
   还不错奥,不是每个本都能换U的

网友:
虽然老的东西也是个拆机教程吧。

网友(2016-04-14):
笔记本升级空间很小

网友(2016-05-18):
这么老的机器不用搞了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