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dns服务器未响应怎么办?

楼主(2016-02-18):
win7系统dns服务器未响应怎么办?

  有的时候网络掉线,重新连接之后,显示网络已连接,但是网页就是打不开。很多时候是因为dns服务器未响应的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解决办法吧。

dns服务器未响应的解决方法

  第一步:遇到这种情况,首先是先看看其它人的电脑或手机等设备连接网络是否正常,是否能打开网站。如果其它设备也都打不开,那是网络的问题。否则就是电脑的问题了,这时首先尝试重启下电脑。

  第二步:电脑重启后还不行,可以尝试将自己的DNS地址固定为一些免费的、速度比较快的DNS,比如:114.114.114.114(或者114.114.115.115)等。

  第三步:一般,这时应该可以的。如果可以,则可能是DNS服务没有开启。可按windows键+R键,在打开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services.msc”,并点击“确定”。

  第四步:在打开的“服务”窗口中,找到“DNS Client”服务,如果此服务没有开启,则“启动”之。当然,建议同样启动“DHCP Client”服务。

  而如果DNS服务已经开启,或者设置了正确的DNS也无效,这里一般是电脑其它问题。

  第五步:这时可能是个别网站或WEB程序不能打开,或网络极不稳定,可以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DOS命令行。

  第六步:并在命令行下运行“arp -d”命令。

  第七步:如果还不行,则可以检查是否使用了代理。打开IE的“Internet选项”对话框,切换到“连接”选项卡。

  第八步:点击“局域网设置”后,取消弹出对话框里面的所有复选框。

  第九步:如果还不行,则尝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DOS,在命令行下运行“netsh winsock reset”命令。

  以上就是为您介绍的win7系统dns服务器未响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够帮助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