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七声

楼主(2016-02-18):
dell M4010拿过来有时是七声,有时会有显示,进系统后死机,按通病修,换北桥,还是只能显示一次,仍然七声,再开不亮了,再用原北桥换上去仍然一样,只好把显卡也重新植一次,现在不亮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七报警 好像也有南桥坏的案例

网友:
90%还是北桥!!!!

网友:
再换一个北桥  原来的北桥  估计就有问题了  你又换上去干嘛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以前加焊北桥就好了,这次怎么都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还在维修之中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轻易动芯片不是好习惯啊,

网友:
还是北桥  或者北桥的电感看看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要对自己的BGA有没有信心,BGA要细心些。AMD的我的判断思路是这样的,看电流大小来判断是桥还是显卡。不超过1.5A,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直接换北桥想都不要想

网友:
可以考虑下BIOS,既然桥焊过,不妨考虑下其他的东西

网友:
还是北桥   或者板子变形了  我试过板子做变形  怎么做都不好

网友:
貌似都是说桥的,我也凑个热闹!

网友:
修好了没有?   师2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北桥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6-04-11):
是北桥问题 我修到过

网友:
显卡做坏了,换显卡看下

网友:
这款机,北桥容易坏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4882-1-1.html 我的帖,北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看是否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