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为什么有时连不上WiFi

楼主(2016-02-18):
随着WiFi的普及,用户对上网的需求越来越不满足。家里的无线路由器也是派上很大的用场的。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手机有时怎么连不上WiFi热点呢?
  那么到底为什么手机连接不上WiFi热点呢?怎样才能让WiFi正常?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
  首先要确保你们的路由器有没有正常工作,可以使用其他手机或者数码产品连接该WIFI 热点,如果都能正常连接和正常上网,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无线路由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其次要确保连接WiFi有问题的手机没有开启休眠状态下关闭网络的选项,有不少童鞋说自己的手机过一段时间就会断开连接或者接收不到后台聊天软件的信息,多数是因为自己不经意或者手误开启手机休眠关闭网络的选项。
在确保以上所说的都是正常之后,那就要从你的无线路由器上找原因了。
1、死循坏状态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多无线路由器路由器有时候会发生连接陷入死循环的现象,就是不断获取IP,不断连接,但就是连接不上WiFi热点。这时候,我们先来试试万能的修复方法——重启。完全关闭无线路由器路由器电源后,隔上十分钟左右再重新开启无线路由器。这样的重启方式,某一方面确实能解决大部分无线路由器的问题。
2WiFi连接设备是否过多
过多的数码设备连接一台无线路由器的WiFi那么对无线路由器压力是很大的,很容易造成IP冲突而连接不上。小编现在的办公环境就是这样,同事们每人都有好几台数码设备,全都依靠公司一台路由器的WiFi连接上网,就很容易出现设备不能连接WiFi热点的情况。这样的问题可以依靠给每台通过WiFi连接的设备设定静态 IP 来解决。
3、更改路由器的认证类型
别听到 “更改认证类型” 几个字就开始感觉头皮发麻,这里所谓的认证类型不过是无线路由器设置上一个选项罢了。不过现在智能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早已没有这么复杂了。
如果你足够懒的话,上面的认证类型你应该还是处于“自动”状态,其实这里选择更为安全的 “WPA2-PSK” 类型要好,下面的加密算法为了安全着想最好也选择 “AES”。
4、无线路由器是否和手机兼容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够让你手机正常连接WiFi热点,那么很有可能是路由器的固件与手机兼容有问题,这时候可以选择升级路由器的固件,升级路由器固件不同的牌子升级方式会有所不同,不过在升级页面或者网上会有升级的方法,各位按照说明升级即可。
5、手机ROM
上面方法如果都不能够实现WiFi热点连接,那么很有可能是你们手机的ROM有问题,也可以试着刷一个更完善的ROM来解决问题。ROM就是只用于安装手机软件和存放手机音乐和照片各种文件数据等。为只读存储,所以掉电数据不丢失。
手机连不上无线路由器的WiFi热点,一般来说就是上述的几个主要问题,至此。手机连接不上WiFi的问题应该就能解决了。
         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由塔为路由器论坛编辑整理http://bbs.tawe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