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50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6-02-18):
接机后,插上可调,不触发,拆机发现有进水痕迹,清理完后电压到0.35左右,不动,上屏也不亮,求助!

网友:
哪里进水了  是不是CPU供电处进水了

网友:
这是没CPU电压吧,查啊,

网友:
很明显 电压都没上全呢

网友:
CPU电压没出吧?。。

网友:
有时疯抢吹一下cpu供电管PU4203就可以亮了好像也是不定时的,有的时候亮了还没等到进系统就黑屏了,过一会就听到报警了7声

网友:
又是个焊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