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530开机不显

楼主(2016-02-18):
接到一台联想E530的本本。上电1.2-1.1-0.8不动了。换过CPU。内存。做过显卡。还是一样,不知有没有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
没看你刷过BIOS啊

网友:
这款机貌似是黑胶的,最好看一下有没有掉点!

网友:
这机器最好别修显卡,弄不好就搞费了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啊有复位吗

网友:
先刷过BIOS的。后来发现还是BIOS的问题。刷到第三个BIOS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