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掉电

楼主(2016-02-18):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110开机电流跑到0.9掉电,测电压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不差内存不掉电,求解
掉电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或许内存短路。。。

网友:
插内存与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吗

网友:
来自: 江苏
刷BIOS 不要刷错 两种显卡的 一种是四显存的 还有一种是 8显存的 还有一种可能 显卡挂了

网友:
LZ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故障一样的机器了 还没有刷BIOS 试

网友:
我的 也是 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