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碰到麻烦的显示器

楼主(2016-02-18):
三星943SNPNUS,通电不接VGA,绿灯常亮,屏幕显示“检查信号线”插VGA绿灯跳灭,不显示。拆开电源板电容都好,电压基本正常,有滋滋声。断开高压部分供电,滋滋声没了,以为是高压问题,拆了原高压部分,找了个双灯高压条装上。实测开启2.5v,高压供电14v,驱动板的5v正常。测试时绿灯常亮不显示。找来测屏工具,检测灯管正常,屏不显示。测屏器通电就绿灯亮,接VGA马上关闭高压开启信号绿灯变红灯,测屏保险5v已经过来。

网友:
先点屏,看屏正常不,

网友A:
解码板问题呀,那vga旁边的三条腿的东西多量量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 VGA接口  打下值,或者程序哦

网友:
测测三色与行场的对地值,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故障,重点检查此处的短路

网友:
可能是短路!打一下阻值吧!或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说真的没明白你到底是修无信号 还是滋滋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码板问题呀,那vga旁边的三条腿的东西多量量

三个三极管都量过了,值一致,估计没问题,行场信号阻值700多,现在的问题是接点屏器,灯管两头仔细看有白光,两秒就没开启电压,屏始终没发现亮。症状象和前面改高压一样。有一次手碰到逻辑板,发现两秒钟的白屏,后来怎么弄两秒钟白屏也不出现了。怀疑灯管问题,也怀疑是屏本身的问题,纠结啊。两头能看见白光为什么不白屏呢,是灯管亮度极低?若灯管漏电引起保护关闭开启电压,我用的是单灯测试,不会两根灯管都漏电2秒钟后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