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不开机没待机第一个mos后没电压 g极0.3v左右

楼主(2016-02-18):
u410不开机没待机第一个mos后没电压 g极0.3v左右 谁修过

网友A:
你这个,谁能帮你哦。。。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网友:
换个MOS管试试

网友:
求助,要把问题说清楚,电路分析的的最好附图纸截图,不然大家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谁能帮你哦。。。说的一点都不清楚

强烈支持  这种贴子  我一般就是看看就回家吃饭了   没啥可说的  可能是我文凭低的事儿

网友:
已修复 换的充放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是哪个?

网友:
结果列  结果修好没有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希望 修好  给我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