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M LE 有时候开机自己触发 马上关机 有时候不触犯

楼主(2016-02-18):
有时候一插电就开机 但是 信号跑不完就关 了   再按开关没有反应    拆掉主板  测量 发现开机键上没有电压  重启键上的电压为 1.98  直奔io  发现 有一个822 的电阻坏了

网友:
有用的上了加分 啊

网友A:
822通病了。开关电压不正常导致自动开机掉电在开不触发。

网友B:
你这个维修实例写得太简单了,下次写详细点再配上图片,这样加分就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通病了。开关电压不正常导致自动开机掉电在开不触发。

按他说的这个故障可以准确的判断,这个排阻是开关针上拉电压电阻

网友:
客户着急 拿走 下回 配图片

网友:
华硕通病了吧 822排阻问题

网友:
应该和下面的贴一样的故障,同一型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612-1-2.html

网友:
这是通病,修过很多

网友:
有没有图纸上传个

网友(2016-03-19):
哪个822 要10字回复

网友:
应该是IO得75脚相连得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维修实例写得太简单了,下次写详细点再配上图片,这样加分就比较多

他这个不是跟我上次那个帖子差不多吗?75脚相连得822截止拉低开机得电压

网友:
支持一下啊 呵呵呵 !!!!

网友:
又见822 今天看了一百多个帖子 基本都是822

网友:
华硕M4N68 822链接75脚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