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戴尔14R-5437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2-18):
型号:戴尔14R-5437 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偏大0.08,微短路。
先检查设备器,是好的。
拆机,这种戴尔轻微短路最好修了,裸板拆出来插上交流电,上手摸摸哪里发烫就行

起初是这里的分组供电芯片有点点温度,不是很烫,准备找芯片代换了,正好有人过来装个系统,板子放下,电源继续插着。系统装完继续摸摸,摸到了这三个滤波电容在一起,有一个发烫,应该是中间一个,索性把三个全部代换,换上去,正常开机。这款机器板号  为DOE40-HSW  GDDR5  MB 12307-2

写的不好请见谅,动动手帮忙加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
图片呢    0.08能摸出来   楼主好功夫

网友A:
整板通电少  这做法不安全哦   慎用哦

网友:
好方法,插着电,时间长一点还是能摸出来的

网友:
这板不怎么觉得好修,我这有一张开到0.28就掉电的看了一个小时都没找到问题

网友:
0.08 时间长点 应该能摸到。。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板通电少  这做法不安全哦   慎用哦

师兄给点意见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给点意见吧!嘿嘿

哪里短烧哪里呗   不用整 板烧

网友(2016-03-26):
大师  我想问一下这个板子的公共点电压多少 !! 我的是17V  有时候能亮机  过几天又回来了   故障是 内存槽下面3V5v 的公共点烧个洞我刮了刮  ,阻值只有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