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用车错误6大点

楼主(2016-02-18):
很多车主在有了自己的车子以后,都是满心的欢喜,希望车子能够伴随自己更长的时间。车子也是需要主人去爱护的,就算是寒冷的冬季也是不例外的,冬季的很多时候,车主们都因为空气的寒冷而忽略了对爱车的保养。用到车子的时候,要是不注意。其实在冬季的时候,很多用车的错误事项都对自己的爱车有很大的损伤。下面就让快抢车小编来给你讲解下。

错误一:雪后不及时清洗车辆在冬季,少不了雪的打扰,看着白白的雪会觉得很是美好。雪落在车子上也给人很静谧的感觉,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及时的清洗车身上的白雪。很多人觉得雪没必要清洗,反正雪那么干净就当是在洗车呗。也没什么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雪中含有很多的腐蚀性的物质,要是不及时的清洗,那么车漆、车毂或者是底盘就可能被服饰。所以雪后不能够拖要及时的清洗车子。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洗车之前要先用胶带封上锁眼,这样在洗车的时候能够防止清水进入到锁芯中结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错误二:用白酒代替防冻液使用 这一点的话一般是很多老司机的办法,在冬季的时候利用酒精代替防冻液。虽然用起来是十分的便宜,其实酒精比较容易产生蒸汽而着火,酒精一旦着火,用水是不能扑灭的,普通的泡沫也是不行的,必须要使用抗溶性的泡沫才能彻底的灭火。酒精的沸点很低而且抗冻性也不强。所以如果是应急的话还可以凑合下,但是长期的话就不行了。

小编建议:车主们最好是选择适合的防冻液,在冬季根据地区的不同,车辆型号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专用防冻液。在换防冻液之前要检查发动机的冷冻系统是不是有渗透的现象,排出完毕,在换上防冻液。

错误三:车窗结冰拿开水淋  有的车主看到自己的车子上有冰雪,第一个反应就是给爱车洗个热水澡,用热水来让冰雪融化。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热水会让挡风玻璃炸裂。正确的做法是:车主进入车内,然后打开暖风,等到窗户上的冰慢慢的融化了,在用冰铲刮掉。
小编建议:若要除冰,可以先启动发动机,打开车中的暖风,用汽车玻璃专用冰雪铲,自冰缝间慢慢铲除冰块。雪后洗车也不能用冷水直接冲洗,尤其是发动机升温后车前部温度较高,用冷水清洗会造成急速降温,对表面油漆很不利。正确的洗车方法是,发动车子打开车上的暖风系统,然后再用温水擦车。冲洗后应打开车门擦干水迹,防止门缝处残水结冰。
错误四:盲目启动雨刷器在雪天的时候雨刷也是很容易被冻住的,所以在上车前要检查下雨刷是不是被冻住了,不要盲目的启动雨刷,看到雨刷被冻住,也不要使用热水进行清洗,这样会导致雨刷的变形甚至是炸裂。

错误五:雨雪道路急加速、急刹车 冬季的时候,轮胎会变得又硬又脆,所以轮胎跟地面的摩擦系数也会相对的减小。所以在冰雪中行车时,切记一定要慢,不能够进行加速或者是急刹车,以免车子发生侧滑。

小编建议:车子在冰雪的路面行驶时,车主不能够猛踩离合或者是直接的加速,更加的不要猛转方向盘,应该尽量控制车子的速度,需要减速的时候,可以慢慢的采取低档。也可以采用点刹的制动方式。

错误六:防滑链不可以随便装在冬季冰雪路面上行驶,车子的轮胎摩擦系数比较小,所以为了安全,很多车主都是备胎的,但是除此之外,可以给轮胎加上链条,至于轮胎链条怎么加,加在哪边?这些都是问题。
链条主要是起在前面的轮子上,所以确定下自己的爱车是前轮驱动还是后轮驱动。自动挡车应注意在两个前轮(后轮)上同时装上防滑链,不要只在一个车轮上使用防滑链,因为这样很容易损坏自动挡变速箱。还要注意选择与车轮尺寸相配的防滑链,安装防滑链后行驶速度不要超过50公里时速。行车时避免急刹车、急转弯和连续空转等。在非冰雪路面行车时,避免行走在带有利刃的物质上及不好行车的干燥路面,当车辆驶入无需使用防滑链的路面时要及时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