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60待机0.04不开机

楼主(2016-02-18):
主供电了b+低,4.26V
测了b+阻值四百多欧,走了点弯路,最后还是了b+烧机,2 3V没反应,加到6 7V直接大短,再试了一下,不短了,烧开了,最后发现PQ601旁边的小电容烧化了,装机OK

网友:
晕LZ你的帖子太省略了吧、看得我不要不要的-。-!

网友:
电容短路了  对地还400多   这么奇葩

网友:
公共点对地阻值400一般是正常的,你这个还短了,没见过。

网友:
楼主介绍的也太简单了吧,最好有个详细的维修记录啊

网友:
B+电容短路还有400多?这倒是第一次见

网友A:
主板BIOS有备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BIOS有备份吗?

没备分,我看论坛上,这个BIOS很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备分,我看论坛上,这个BIOS很多么

没有啊,那有图纸不,遇到这样什么都没有的机器真心的累

网友:
应该来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