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断开电源,再插入时5A大电流

楼主(2016-02-18):
如题,遇到一台华硕 板号X450CC ,本来故障是接电无待机,无进水。(取电池时发现电池接口可能被顾客插坏了)
拆开主板后测量发现 保隔前一个场管开路,更换后,单接电源开机正常 ,后装好机了。把电池接口整理好,发现单接电池不能开机,电池应该是坏了。从另外一台顾客的好的华硕上拆了一个同样的电池,装在这个机子上时,发现单接电池开机正常,单接电源开机也正常。同时接就大短路。但是这个机子奇怪的地方在于,如果先把电池装上,再插上电源,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充电也正常。但是如果把电源拔了再插上时就大短路。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这种怎么修?/

网友:
电池放电管换了

网友:
同意2楼说的,先把电池放电管换了

网友:
同故障,还在研究中。。。。

网友:
你换的那个场管沟道反了。

网友:
电源接口的管子 应该是P管  你换的可能是N的  所以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