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开机触发电流跑到1.4不显

楼主(2016-02-18):
上午接到一个联想y460p开机不显的机器,拿到手首先拆开风扇看了一下发现显卡芯片的玻璃上锃亮,并且铜管上的硅胶干掉了,初步判断显卡虚焊了,于是开始拆机,首先为了确定显卡问题,于是先翘起了显卡供电的电感,发现集显应该没问题,于是铲胶加焊显卡,焊好后发现还是没显,然后有点郁闷了,心想难道bios也有问题,刷一下试试,不巧真刷亮了!

Y460P SB OK BIOS DAKL2FMB8F0 REV;F.rar

网友:
运气好啊  继续干显卡就悲剧了

网友:
先刷下BIOS就好了   大件还是能不动就不动的好  还好你没干显卡

网友:
刷个bois就能好,报了多少钱呀

网友:
现在的BIOS问题的机器针多,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会怀疑是显卡,学习了

网友:
上午也遇上了,刷你的BIOS没有,还原做显卡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还好没干显卡,不然问题可能就大了

网友:
用集显可以亮机器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都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大多都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用显卡可以吗

网友:
你传的BIOS 不对啊
怎么1.51M

网友:
运气这么好,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还好刷了个bios啊不然又得误判为显卡了

网友:
翘起了显卡供电的电感,发现集显应该没问题?不太明白

网友:
现在的机器 显卡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太容易坏,不管什么症状,干BGA之前还是先BIOS一下比较好,

网友:
干显卡也会坏BIOS,少见的问题

网友:
下次也试试

网友:
前来学习思路   以后修道这样的问题 会注意

网友(2016-04-03):
其实这机器显卡确实不咋地 要是风扇脏 先修显卡 也不为过

网友:
正好需要  下来试试

网友(2016-05-14):
BIOS不行,版号一样,刷了触发0.16坑爹,原来1.2不亮

网友:
我的也是跑到1.4换了显卡也一下,下载试试

网友:
又是刷BIOs

网友:
我手里和这情况差不多,下刷了试试

网友:
我今天正好看也收到一台这样的机子,我下你的BIOS试一下看

网友:
幸亏楼主功底强,显卡没掉焊盘,不然……

网友:
跟着感觉走啊

网友:
这鸟机问题就是多

网友:
这个居然好了,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