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的电源接口旁的稳压二极管坏了,能不能直接拆掉不上

楼主(2016-02-18):
HP CQ42 的电源接口旁的稳压二极管坏了,能不能直接拆掉不上

网友A:
条件有限,没找到一样的稳压二极管,换别的不触发

网友:
可以直接干掉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条件有限,没找到一样的稳压二极管,换别的不触发

换的是不是稳压二极管,还有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不是稳压二极管,还有方向是否正确。

应该也是稳压二极管,从ASUS旧板上拆下来的(也是电源接口旁边的),方向正确的。刚才拆掉试了一下,刚开始触发一下,

网友C:
不装也行    最多就是客户电脑以后19V出问题  直接烧一片呗   没你啥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也行    最多就是客户电脑以后19V出问题  直接烧一片呗   没你啥事儿

这样说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哦,还是换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