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40一体机bios

楼主(2016-02-18):
VBA20 LA-9303P REV:1.0
南桥 :SLJTA
板载cpu
南桥 25q32bv
EC 25q80bv
修了一个不通电,是开关的问题,按开关无跳变,就把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
x谢谢,我的有密码 试试看能清除掉不。

网友A(2016-03-21):
我的是开机白屏 感觉开机了 但有背光无显示
像是屏BIOS坏了 想问问谁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白屏 感觉开机了 但有背光无显示
像是屏BIOS坏了 想问问谁修过类似故障

查lcdvdd电压

网友(2016-05-10):
我的开机电流0.6是怎么回事啊?没有插硬盘供电。

网友:
一体机好少资料

网友(2016-06-10):
谢谢楼主的资料,解决一台开机密码。

网友(2016-07-24):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白屏 感觉开机了 但有背光无显示
像是屏BIOS坏了 想问问谁修过类似故障

你的搞好了没有 我的也是开机白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白屏 感觉开机了 但有背光无显示
像是屏BIOS坏了 想问问谁修过类似故障

在线急等啊  搞好了告诉我下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