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和MSI维修记录帖,无图

楼主(2016-02-18):
1 MS 7699挡38代码,遇到这种我一般查外设或者南桥工作条件,这里是查到前置USB插针数据对地值异常,拆掉防雷击二极管后修复
2 B75A-G43无时钟,遇到这种我一般也和论坛上很多人差不多都从供电和PG开始,但主供电和VRMPG也正常,这里是拿相同板子对照发现UT501也就是CPU主控IC附近VBOOT与UT501-VCC5两根针被跳冒相短了,摘掉跳冒后OK了,这里我不明白是什么情况,因为CPU供电是正常的1V左右,但为何这个信号会影响时钟,有能解释的大大解释一下就很感谢了,谢谢!
3 Z97 GAMING无时钟,刷BIOS后断电,查PCH-1P05(UP0104输出)UP0104供电脚VCC5无电压,跟线发现2R2电阻坏,换后修复
4 P7P55D LE插数码卡后IRDY灯常亮,查BGA的3.3V供电修复
5 Z77A-G43无RST,查PG发现无高电平,5.6脚已被拉低,查3脚由ATX通过两个电阻分压过来,上拉电阻坏,换后OK
先打这么多了,正月十七才回去上班,这几天在家也无聊,,,,,论坛蓝冰心有年假居然也不休(他说了留着有用),太牛了

网友A:
第四片查BGA的3.3V供电修复,你说的是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四片查BGA的3.3V供电修复,你说的是桥吧?

是的,就是桥的3.3V没有,在这里好像也是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四片查BGA的3.3V供电修复,你说的是桥吧?

就是桥供电上管D级输入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桥供电上管D级输入工作电压。

不是的,你说的那个是芯片PCH1.05主供电上管的D极电压,我这里应该是个BGA的其中一个模块供电类似,就和1150系列里边8系列芯片缺少一个3V供电时钟不起来类型差不多,相当于时钟模块供电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