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50W问题:绿线3V多,tl494没事,怎么查?

楼主(2016-02-18):
本人草鸟一枚,仅仅会换电容级别,基础的基础。现在手里有一台长城350W的电源,故障是不亮。
经过查看本堂的的长城电源通病,解决了该电源的平衡电阻100K的问题(又一个断路了),470uf的电容也换了。
现在通电,绿线有3.8V,可以判断整流滤波电路基本无问题,紫线有5V。副电源没问题。tl494 12脚15V 4脚不启动4V启动0V,8和11脚不启动2.2V,启动1.4V。13、14、15脚电压4.9V。基本上可以判断tl494没问题。各位老大们下面怎么个思路和解决方法,请赐教!谢谢!(还有两个功率管13009-2拆下来侧是好的)

网友:
三个肖特基二极管还用查下来测不?

网友A:
有些电源绿线3.8V也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绿线3.8V也可以用了。

是的 长城的 绿线 3.6v 也正常 启动

网友:
症状是这样但是就是不启动,好的,我先查一下驱动管,试试。是不是那个c945呀?

网友:
好的明天测,拆下来侧么?

网友:
查两个945或1815及周边,正常的话换TL494

网友:
驱动三极管坏没坏?还有偏置电阻,加速电容,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换驱动管C945  地毯式检查主开关管B极电阻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494启动时8,11脚的1.4伏电压太低 先查一下两个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我猜也是这个两个,楼主报维修进度

网友:
离真相很近了,按上面的几个方面去做。先查推挽两个三极管,再查13009的B、C极周围的电阻电容二极管。还是没有的话,查一下两个大电容中点连接的那个外形特别的电容有无断路。

网友:
楼主写的进度如何,我们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494启动时8,11脚的1.4伏电压太低 先查一下两个推动管及其偏置电阻,.......

8, 11 脚,正常启动后的电压,我记得就是2伏左右,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