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85加电不显

楼主(2016-02-18):
机型:联想Z585
板号:DALZ3CMB8E0 REV:E
南北桥:218-0755097
显卡:216-0833000
CPU:A8-4500
一直上来看贴,没怎么发过贴,太对不起付出的人,我也付出付出吧,希望可以帮到别人。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Z585开机指示灯亮,但不显。拆掉电池上可调电源电流从0.8跳到1.4左右就不上去了,稍等一会儿就上到1.5  、1.6。
1、心想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好吧拆机加焊一下显卡,测试故障依旧。
2、接着测各电感电压值,CPU1V左右、内存1.5,0.75都有、显卡0.9都有,心想电差不多都正常
3、那是不是BIOS程序的问题,好吧上论坛上下个吧,此机有两个BIOS,一个是桥下挂一个(位于桥旁有个晶振旁边),另一个在EC旁。桥的BIOS8M, EC 的BIOS 512K.一般不开机,不触发我们刷EC的,加电不显我们刷桥的BIOS,好我们刷8M的,刷完上电故障依旧。此刻心想这是咱回事?难到是时钟复位方面的问题?此机只有电路图,和BIOS程序没点位,上去就找了一个电阻找的我好晕。
4、打开图纸看了看,虽然是独显,显卡和内存控制器都是受控于CPU,CPU内集成了显示的模块,不会是CPU的问题吧,前面电流从1.4上到1.6左右我用手摸CPU上的铜片很烫觉的不太对劲。
5、我很冲动可是自己没有这个A8 的U就跑旁边个修本子的跟前去找,可这个家伙说那U只要对地不为0就不会坏,给我没找,我又回去了,又好好想了想,要不先测下平台复位和CPU复位如果有这信号就直接干显卡,干之前我还是想先换个U 看一下我真的不想走弯路,再去隔壁找一定要找一个,他给了我个A4的U我装上电流上到0.6就跳为0了没戏了我心里凉了,再把原来的U换上去故障和最初一样,说明这个A4的U有问题,可能不适合此机,再去隔壁找个A8U的返加上机上电,我了个去继然点亮了!!!!!!啊你终于亮了。
6、好吧、就这个U我要了,装机,装好了,可上电继然档LOGO,我了个去,哎一个一个拆吧,光驱,硬盘,先拆,上电还档LOGO,此时进不了BIOS的,再拆键盘,触摸,天啊还档啊,这快要拆完了还档啊!我想这是不是BIOS程序刷的有问题啊,好吧再把原来的刷回去,再外裸板加硬盘,不上原机键盘直接外接USB键盘开了好几次都没问题,好吧那就装吧,每装一个我都开机试一下,当我装上光驱的时候开机突然电流2.7掉为0不开机了,吓了我一跳那,那拿掉光驱,又能正常开了,幸亏有电路保护,试了两边装上光驱不知道为什么存在小短路,干粹把里面的光驱接口拔掉再开机可算是能正常开机了。
7、这种机子问题可多呢、那个无线网卡开机报错进不了系统,我真是快疯了,好吧不装了进BIOS禁用,看它的IP是手工分配的应该是用网线的人,能正常开机测用就很不错了,还装的WIN10系统慢的要死,客户自己愿意那就继续用吧,这种机子问题真是太多了我算是了解了。希望碰上这种情况的可以参一下,那个坏CPU的旁边有两组电感一组是对地14、一组是对地4,如果你测到了这个值 那很有可能CPU挂了 。
希望可以帮到你哦,BIOS我没备份,论坛上网右上传的都是好的能点亮的只要你找对板号。该机在1.8左右才会亮。

网友:
写这么多字   我是没耐心看完了   加分鼓励发贴吧

网友:
不会修笔记本   都高手呀

网友:
z585桥和EC的BIOS

图纸和桥的8M BIOS传上

DALZ3CMB8E0 REV:E

DALZ3CMB8E0 REVE桥和ECBIOS.zip

网友:
楼主要是能结合图片分析那就更好了。文字太多看得头晕了。

网友:
这种维修思路值得学习,虽然还有很多地方楼主没找到问题,但是相信楼主按此思路一直修下去必成高手。

网友:
谢谢分享,这型号我也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amd 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