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L无复位

楼主(2016-02-18):
昂达G41L无复位,,CPU供电1.08V 内存供电1.65V 时钟供电PCIE13。14脚为0。45V  PCI 16脚为1。67V 桥供电也正常   总线供电也正常1。2V   就是没有复位,是南桥不行吗???

网友:
两个pg正常吗

网友:
没复位你得查一下CPU电源IC的PG有没有给到桥了,还有ATX的PG有没有转换给桥了,然后就是查所有时钟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两个PG ,时钟芯片发出的各路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PCI复位是正常电压一半 刷个BIOS

网友:
可以看看时钟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时钟出来了 换南桥吧

网友:
gb桥桥的可能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