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无总线供电求助

楼主(2016-02-18):
一般来说供电  算是好修了吧   这个纬创的无总线供电 打乱了我的维修思路  求高手指点,请详细看图 能看的明白版号,09259-1  触发电流到0.35左右  测量无总线供电   而开启信号是  RUNPWROK  这个pg信号作为EN   搜这个从何而来吧
这么多  供电芯片的PG信号  都是 RUNPWROK 这个信号  而这些芯片的电压输出都正常。就是不出PG  最后查到rt8207这个芯片      这个pg 是一个3.3v电阻上拉来的   测这个上拉电阻芯片这一端无电压  另一端3.3v   一开始以为电阻问题  测量阻值正常。又怀疑芯片问题  换过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找时序图吧     发现这个好信号  出来之前是  +1.8V_DELAY  这个电压   测量也是有的   那照时序图   应该出  RUNPWROK  这个信号了吧  但就是测不到  这个信号不出  总线供电开启电压就没有  肯定不会出总线供电,难道要把这些 发出RUNPWROK 信号的芯片一个一个都换了吗?   或者  这个信号详细的时序 前一个条件是什么。。有没有大神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上次修到一台ACER的本子 芯片输出正常 就是不开漏输出,最后测出来是还是芯片有问题,楼主这块板子不如将没用的PG先割断看是那个芯片拉低RUNPWROK。是不是跟我上次遇见的故障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到一台ACER的本子 芯片输出正常 就是不开漏输出,最后测出来是还是芯片有问题,楼主这块板子不如将 ...

如果拉低 的话  阻值不是偏大  肯定就是偏小   但这些 芯片发出 RUNPWROK  的脚位  对地值都是一样的感觉不想被拉低的   应该是没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拉低 的话  阻值不是偏大  肯定就是偏小   但这些 芯片发出 RUNPWROK  的脚位  对地值都是一样的感觉 ...

PG是开漏输出 由外部上拉的  开漏输出可以理解成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是开漏输出 由外部上拉的  开漏输出可以理解成悬空

只要有这个信号的   都断过。还是一个样  不出那个信号

网友C:
所谓的拉低  不是对地了  这个信号 之所以好多芯片都是   就是因为要这些芯片的供电PG全正常   总线的开启才会有   有一个不正常    既使正常的发出来 了  也会被不正常的拉低    这个拉低不是对地拉低   所以对地值是正常的

网友:
不用拆的,用小刀片割开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拉低  不是对地了  这个信号 之所以好多芯片都是   就是因为要这些芯片的供电PG全正常   总线的开启 ...

能出这个pg的这些芯片都切断了   一个一个切的   还是不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出这个pg的这些芯片都切断了   一个一个切的   还是不出

是一个不出  还是全部不出?

网友:
这种情况先不忙测PG  先看看3  5V后续有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某个芯片拉低了  全断开还不行那奇怪了

网友D:
如果只是缺一个开启你可以试试直接拉一个电压看看,条件都正常如果还不出,芯片在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是缺一个开启你可以试试直接拉一个电压看看,条件都正常如果还不出,芯片在换一个

拉个开启是有了  总线以后的电压都出来了   但显卡供电又没有了  再把那根线断了   显卡供电出来了  但总线供电还是没有。  总线供电和显卡供电有毛关系   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不出  还是全部不出?

所有芯片输出正常  就是不出pg

网友:
求助专业人士

网友:
小刀片割开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有芯片输出正常  就是不出pg

我说的是  所有芯片的PG都不出  还是只有一个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  所有芯片的PG都不出  还是只有一个不出

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