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5p装先卡驱动蓝平116

楼主(2016-02-18):
装显卡驱动快到桌面时蓝屏 ,安全模式不蓝,驱动换了N 个了,大神门指点指点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确保是显卡的问题,其次先换换CPU,接着搞显卡,显存

网友:
最好修过这个板,这种故障的 ,这个扳子不太好修

网友:
排除驱动的问题  就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显存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接修的先报风险哦。要不弄得不显示就麻烦。

网友:
那你还不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