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台式机橙色灯闪烁无法开机的故障

楼主(2016-02-18):
没有线路图、
原理图
,先把主板打扫干净,目测元器件没有爆裂、烧毁的迹象,突然心中有一个想法把CPU拆除开机试试 结果出现一个芯片零件啪的一声爆裂了, 于是赶紧把电断掉, 接着把爆裂的芯片零件取下再通电试试,结果橙色灯不闪烁了,而且能听见滴滴滴的声音了,心中一喜板好了 直接断电 明天去市场上找个芯片零件在试试
cpu
芯片

网友:
那是CPU供电的上管 不叫芯片

网友:
我知道 贴片场效应管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CPU供电爱出问题,要么CPU供电管,要么CPU供电12V的黄色短的贴片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拆了管子还要测一下有无短路,不要换一个又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