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113T开机6个画面 OK

楼主(2016-02-18):
开机均匀显示6个画面,外接一切正常,初步判断为屏问题,但是更换过屏后还是一样。
    按照寻常的思路肯定是干显卡了,加焊显卡无果  重置无果,还是一样。
    后来我就找了下板子发现了这个开关跳线。 现在就来说说这个跳线开关吧 !1和12脚为一组名称:LCDID0 ,2和11脚为一组名称:LCDID1 ,3脚和10脚:LCDID2 , 4和9:FAN_ED_SW,5和8:INST_ON_SW# ,6和7:TP418 20ML。1脚到6脚接地,7脚到12脚全是这些信号名称。
    索尼的图纸下面有每个屏牌子的对应开关。原来的开关排列是1和4开关打到地上,我一个一个挨着调试 ,调到LCDID2的时候,原来6个屏变成4分屏了。当把5和8调试到接地时候,哈哈!一个画面索尼LOGO出现了。为此很迷惑这个5和8脚是起什么作用的?当我想把问题还原拍照的时候,我把5和8还原,6个界面的问题也没有出现了。

网友A(2016-07-07):
sony 跳线开关 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ny 跳线开关 遇到过这种问题

以前这个sony跳线开关坑了我一次,不过好多人好像被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个sony跳线开关坑了我一次,不过好多人好像被坑过.

嗯嗯,我们师傅连续换了2个显卡,也换了屏和屏线,故障依旧,师傅把机子交给我,我才想起来这个跳线开关,很幸运,我第一次拨了2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C(2016-09-21):
最好上个图就好了,以后遇到还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个图就好了,以后遇到还可以试一下,

索尼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有一个跳线开关,修索尼的话你观察一下

网友C:
遇到台61113T老是不定时关机,估计是哪个芯片虚焊了,有谁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台61113T老是不定时关机,估计是哪个芯片虚焊了,有谁遇到过?

是不是CPU供电引起的,你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D(2017-03-03):
最好有图,索尼很多没图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有图,索尼很多没图纸的呢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t=yes&kw=61113T这个机器好像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