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12板---返修3板---再修记!!!~~~~

楼主(2016-02-18):
新年薄礼  12板 就有返修了!
上贴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043-1-1.html
上次维修第8个板:
V星G41M-P43  上次维修时 不过内存  卡E0  弄好后 客户说用他的CPU E5400就是不行。
拿回来测 确实是不行 换我的E5300 也一样不行。
上次维修是用试机CPU E2160 我在用E2160 就可以点亮 晕死。。。
上不了E5XXX的U   想刷个BIOS   V星官方网站 我1年多都打不开  换浏览器也一样 不知道什么回事
难道我的机子 太低级了....这个板 客户可能等急了  就不修了。
上次维修第3个板:
技嘉H61M-DS2 REV 2.2
上次清下COMS 点亮    没有试USB接口客户反应说USB 不能用。
拿回来测 确实如此。
因为上次维修业有修到 USB不能用的。
就哗啦哗啦的把那几个6脚芯片干掉。还不行
打开图纸看看:

找到USBOC_R和USBOC_F
发现D8在开机针那边,测USBOC_R无电压 打了对地阻值 1脚530 2脚187  不知道对不对
为了确认 在不堪入目的地上乱板 找了块技嘉H61M-DS2 REV1.1的料板打下D8阻值看下。
两个阻值都是530。那么应该就这里问题了。

(这两个电阻在USB接口那边)

拆下UR2 UR3测量发现UR3阻值是200K,正常270K.
就在这个料板把UR3换过去  在打阻值正常了。两个530左右。
开机 USB 正常使用。

奇葩的是:这个阻值打的应该是桥的阻值(故障决绝了,因为USBOC_R有187阻值为什么一点电压都没有,这个让我有点想不明白)
所以后面我把料板的UR2和UR3 D8 全拆掉了  那两个焊点还有530的阻值。
难道是 桥的阻值和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算在一起 然后总阻值变小了?如果有不同意见的 跟帖说下。
这个板 亲自装上去 上系统 试了好久  USB 都没问题了。
上次维修第10个板
磐正 5G41+
上次 维修换了时钟芯片跑马  掉电烤了北桥就好了
这次又掉电了。
补充一下:上次 写的东西多 有些漏写  这个板 上次测试的时候 跑马掉电
是跑马后 内存168脚RST提前掉电 而这个复位信号是 北桥发的。所以上次判断北桥问题。
上次烤了北桥 好了  现在又不行了,
这次上机测试 跑马的时候 RST 根本就没有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因素没满足导致这个电压不出。

故障现象:

就这样掉电。
故障分析:这次还是判断为虚汗。
再焊一次还是不行,北桥旁边的大电容都换了。手压到都有痕迹了 也不过内存了。。。
DDR_RST既然是北桥发出来的,虚汗字义可以理解为接触不好。
我就做了个假想,假如真的是接触不好 那么桥应该就发出了DDR_RST
只是没有被发出去而已。那么飞一个1.5V 替代它发出去 行不行呢?
这只是个假想 如果有错的帮忙更正下。
开始飞线:

第一次飞那个应该是供电线 提前出的电压 可能导致时序上的错误,以致不复位。
第二次飞了北桥隔壁的电容1.5V  正常跑马了。
跑马的视频:

多次试机 都正常点亮。

完美亮机!

如果以后再出现问题 那就只能重植北桥了。

再加点分吧 老板们!!!

补充内容 (2016-2-20 00:11):
同行的板 不值得花太多时间太大成本去修,
行情不好 换个IO 基本就亏本 ,特殊情况一般也要求加钱。
所以 飞线 这样的处理方法 实属情非得已!

网友A:
最后那个飞线,借种了...能用多久不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飞线,借种了...能用多久不敢想...

用一天 是一天

网友:
楼主修台式机主板技术杠杠的啊 @

网友:
维修量很大啊

网友:
这种板修一块多少钱??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最近几个月,你的帖子是最有看头的。帮你加分

网友:
   楼主维修量大,维修速度一流的,料板真多

网友:
其实很想知道 你们大神级的人物 修板 是不是 拿到都秒杀
你的技术 对我而言  望尘莫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有前途,最近几个月,你的帖子是最有看头的。帮你加分

谢谢  好久没见你大作了   期待

网友:
维修高手和别人真的不一样,快,准,狠。

网友:
维修技术绝对到位,这都能找得到

网友:
最后那个飞线有点牛逼的感觉

网友C:
你这样修我要是你客户,下次就不找你了

网友D:
V星官方网站 我这里电信网络表示可以正常打开。移动 联通 小灵通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官方网站 我这里电信网络表示可以正常打开。移动 联通 小灵通的没试过。

我也是用 电信的 一年多了  没几次能打得开的  郁闷死了  V星板的BIOS  都是在论坛下的  可能是机子的问题?  搞不懂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修我要是你客户,下次就不找你了

要是直接的客户  可以考虑重植。同行板的板 都不够工费。

网友:
大家加分吧,太好了

网友:
楼主这种维修方法就是好,有机会就试一试,没有想过这样也是可以的,换我就放弃了!

网友:
USB插来插曲的电流不稳容易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修我要是你客户,下次就不找你了

我这边同行,测到是桥问题都是直接PASS了,拆件修别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