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DR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6-02-18):
前两天接到一华硕机器,版号:DA0XY1MB6E0 ,REV:E  ,外接正常可以进系统,内屏黑屏,在论坛下了个BIOS无果,论坛也有人遇到过,但没分享解决经验,

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了两次还是一样,于是找来点位老老实实查条件吧,
这是屏线接口,1,2脚0V, 3脚3.3V;  4,5脚有波形; 19脚0V; 20脚0V;  21,22,23脚:19V ,  27脚3.3V ,于是找到LCDVCC的来源

LCDVCC是由U68输出的,量到3脚无电压,飞一个3.3到1脚被拉低到1.8V,直接拆掉U68, 把1脚和4脚短接,

测试,亮机!小弟初学,高手勿喷!还请大家多多鼓励,你们的评分就是我发贴的不断动力!

;

网友A: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把3脚开启修好呢,我有去查过这个开启信号来源很麻烦,有图纸会方便些,但偏是华硕的,我想说维修的原则 就是亮机了就OK,不是吗?

网友:
要是我 我也选择简单的办法  华硕的用点图查起来  挺费劲的  修好就行了

网友(2017-02-17):
那应该内接暗屏啊

网友:
EDID有波形输出 说明显卡工作已经OK 通过EDID去读屏信息,可能是显卡的开启脚位/模块损坏 更换浪费成本,这种方法很好!

网友:
可惜先动了显卡 还加焊2次  用不了多久  半个月英雄联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维修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直接找到故障点,这样返修率也会少

网友:
这个不是不显,而是暗屏

网友:
应该是外接显示,内接暗屏,有时候大意就看不到了

网友:
非那样远 做什么啊? 5脚 不也是 3V?

网友:
按道理应该内接暗屏才对,

网友:
楼主的应该属于暗屏,缺少一个屏3.3,是黑屏的话你强拉开启信号过去,最多也是白屏,

网友(2017-03-27):
显卡坏,换显卡好了

网友B:
原来真的是暗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真的是暗屏吗

是暗屏,为什么超过1年的帖子还能评论呢?试试还能加分吗?

网友(2018-02-01):
你再这样不看帖子就回复,我下次扣你分了.屏供电都没有暗屏个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暗屏,为什么超过1年的帖子还能评论呢?试试还能加分吗?

暗屏个头.屏供电都没有自己说是暗屏.梦游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把3脚开启修好呢,我有去查过这个开启信号来源很麻烦,有图纸会方便些,但偏是华硕 ...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能修好当然是尽量修好,但是如果遇到这样华硕的没图纸还是一个老本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这样维修,毕竟时间和成本在那里

网友:
硕的用点图查起来  挺费劲的,通过EDID去读屏信息

网友:
EDID有波形输出 说明显卡工作已经OK 通过EDID去读屏信息,可能是显卡的开启脚位/模块损坏 更换浪费成本,这种方法很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是bios问题。。。一开始就应该差条件。。

网友:
超过一年的帖子还可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