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硬解!关于挑选硬盘问题!

楼主(2016-02-18):
我原先iPad硬盘拆下来了!直接订购了个iPad硬盘(已经刷好底层数据和序列号)我安装好了!刷机一直等待!用苹果系统下iTunes刷机报错4014!换好硬盘就直接无限恢复模式!屏幕不亮!刷机!插数据线一直不亮!难道要用原装的硬盘写序列号!解决我问题的马上奖励100元!

网友A:
报错。4014 CPU 上层 可能把CPU 吹虚了,, 压着CPU 刷看看

网友:
ipad好像不是双层CPU吧,

网友B:
电池没装好也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错。4014 CPU 上层 可能把CPU 吹虚了,, 压着CPU 刷看看

亲:谢谢回复,真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装好也会引起

电池我上螺丝的!那种错误应该不会犯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你靠什么奖励 这是个问题!!!

网友:
现在机器修好木有,到底哪里坏了啊。

网友C:
是不是还是硬盘的事?以前换过个5S的硬盘,第一次发过来的硬盘就有问题,刷机刷不进去;后来又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D:
只要硬盘是好的就可以刷过去,不用原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硬盘是好的就可以刷过去,不用原硬盘

谢谢你的回答!我得把硬盘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是硬盘的事?以前换过个5S的硬盘,第一次发过来的硬盘就有问题,刷机刷不进去;后来又换了一块,就 ...

你刷机刷不进的症状和我一样吗?无限dfu模式装完硬盘插数据线居然也不亮屏幕!

网友:
手机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台ipadair 想买个硬盘来换换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   找个靠谱的店家来买

网友:
论坛 ipad 的 资料少 我有个带id的

网友:
最后这机器修好没

网友E:
你可以不装硬盘刷机看看报什么?这样就更快区分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不装硬盘刷机看看报什么?这样就更快区分故障了。

好主意!谢谢指点

网友:
现在好了么?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装硬盘刷能亮白苹果就不用去管CPU了,不亮就........

网友:
肯定要写数据到硬盘里的

网友:
楼主 弄好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