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D14二极管为什么电压被嵌在4V左右

楼主(2016-02-18):
图纸中这个PD14二极管为什么电压被嵌在4V左右

网友A:
这是哪个地方的电路图

网友B:
....二极管吖,大哥,前面的分压了,压降给他0.7 就是3.3+0.7就是4V左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吖,大哥,前面的分压了,压降给他0.7 就是3.3+0.7就是4V左右啦

这是哪里的电路

网友:
你做维修多久了真厉害

网友C:
这个电路跟电池OR  AC模式的切换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吖,大哥,前面的分压了,压降给他0.7 就是3.3+0.7就是4V左右啦

你说成这样我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跟电池OR  AC模式的切换有关系

充电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跟电池OR  AC模式的切换有关系

OR是什么AC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跟电池OR  AC模式的切换有关系

我是不是问题多,哈哈哈

网友:
OR=或    AC=适配器

网友:
电池或适配器的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问题多,哈哈哈

确实不少  我都替你觉得累   哈哈

网友:
明白了,高手就是一点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跟电池OR  AC模式的切换有关系

我觉得3楼说的不怎么正确你看看能分析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3楼说的不怎么正确你看看能分析下吗

我现在一看到图纸  就想吐   就不分析了

网友:
这二级管的特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一看到图纸  就想吐   就不分析了

这个切换电路对您不是小看一叠麻溜的,看不懂3楼心里好不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个地方的电路图

pd14的哪一端有4v啊

网友E:
PD14 2脚   其电压是由PR119 PR117串连分压所得

网友F:
我表示看不懂比较器后面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吖,大哥,前面的分压了,压降给他0.7 就是3.3+0.7就是4V左右啦

别误导好不  会你说  不会你看  图上标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14 2脚   其电压是由PR119 PR117串连分压所得

是这样的啊

网友:
输出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表示看不懂比较器后面的电路

那个是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误导好不  会你说  不会你看  图上标着呢

怎么回事,那里有问题